单片机数码管显示ds18b20温度值不正常

楼主(2019-03-2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26=P2^6;//数码管段选
sbit we27=P2^7;//数码管位选
sbit DS=P2^2;//温度传感器
uchar sum;//将温度值送到数码管显示
u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数码管段表
uchar code smgwei[]={0xfe,0xfd,0xfb};       //1~3数码管位表

void we(uchar z) //位选
{
        P0=z;
        we27=1;
        we27=0;
}

void du(uchar z)   //段选
{
        P0=z;
        du26=1;
        du26=0;
}
void display(uchar z) //三个数码管显示
{
        static uchar wei;
        switch(wei)
        {
                case 0:we(smgwei[wei]);du(led[z/100]);break;
                case 1:we(smgwei[wei]);du(led[z%100/10]|0x80);break;
                case 2:we(smgwei[wei]);du(led[z%10]);break;
        }
        wei++;
        if(wei==3)
                wei=0;
}

void timer0int() interrupt 1 //定时器,定时5ms
{
        TH0=(65535-5000)/256;
        TL0=(65535-5000)%256;
        display(sum);
}
void delay_us(uchar us)        //延时函数
{
         while(us--);
}

//单总线初始化时序
bit ds_init()
{
        bit i;
        DS=1;
        _nop_();
        DS=0;
        delay_us(75);//拉低总线499.45us,总线上的温度传感器将会被全部复位
        DS=1;//释放总线
        delay_us(4);//延时37.95us,等待温度传感器发回存在信号
        i=DS;
        delay_us(20);//延时141.95us,读取温度传感器存在的时间
        DS=1;
        _nop_();
        return (i);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0;
                _nop_(); //产生写时序
                DS=dat&0x01;
                delay_us(10);//延时76.95us
                DS=1;//释放总线准备下一次数据的写入
                _nop_();
                dat>>=1;
        }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j,dat;
        for(i=0;i<8;i++)
        {
                DS=0;
                _nop_();//产生读时序
                DS=1;
                _nop_();//释放总线
                j=DS;
                delay_us(10);//76.95us
                DS=1;
                _nop_();
                dat=(j<<7)|(dat>>1);
        }
        return (dat);
}
void main()
{
        uint i;
        uchar L,M;
        EA=1;
        ET0=1;
        TR0=1;
        TMOD=0X01;
        TH0=(65535-5000)/256;
        TL0=(65535-5000)%256;

        while(1)
        {
                ds_init();//初始化温度传感器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s_init();//初始化温度传感器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be);//读取温度传感器暂存器的值
                L=read_byte();
                M=read_byte();
                i=M;
                i<<=8;
                i|=L;          //将读出来的数据合并存到i中
                i=i*0.625*10+0.5;
        i=sum;

        } 求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

网友A:
没的图纸 怎么帮?

网友B:
ds18b20是单总线通信,它对时序要求非常高,你可能需要检查你的延迟

网友C:
试试我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
uint temp;
uchar flag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
                        0x87,0xff,0xef};

void delay(uint count)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void dsreset(void)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mpreadbit(void)
{
   uint i;
   bit dat;
   DS=0;i++;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tmpread(void)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read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mpchange(void)
{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44);

}

uint tmp()
{
  float tt;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a=tmpread();
  b=tmpread();
  temp=b;
  temp<<=8;
  temp=temp|a;
  tt=temp*0.0625;
  temp=tt*10+0.5;
  return temp;
}

void readrom()
{
  uchar sn1,sn2;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33);
  sn1=tmpread();
  sn2=tmpread();
}

void delay10ms()
  {
    uchar a,b;
    for(a=10;a>0;a--)
      for(b=60;b>0;b--);
   }

void display(uint temp)
{
   uchar A1,A2,A2t,A3,ser;
   ser=temp/10;
   SBUF=ser;
   A1=temp/100;
   A2t=temp%100;
   A2=A2t/10;
   A3=A2t%10;
   dula=0;
   P0=table[A1];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1[A2];
   dula=1;
   dula=0;

   we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A3];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1);
}

void main()
{
uchar a;
  do
  {
    tmpchange();

for(a=100;a>0;a--)
  {   display(tmp());
  }
  }                while(1);
}

网友D:
数码管显示语句有问题:
                case 0:we(smgwei[wei]);du(led[z/100]);break;
                case 1:we(smgwei[wei]);du(led[z%100/10]|0x80);break;
                case 2:we(smgwei[wei]);du(led[z%10]);break;

网友E:
改为6位数码管显示-55~128度,保留2位小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端口*************/
sbit du26=P2^6;//数码管段选
sbit we27=P2^7;//数码管位选
sbit DS=P2^2;//温度传感器
/************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数码管段表
uchar code smg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1~6数码管位表
uchar TempData[6];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bit ReadTempFlag;        //读时间标志

/*------------------------------------------------
                  函数声明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写入DS18B20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void);                //读取DS18B20一个字节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读取DS18B20温度值
bit Init_DS18B20(void);                        //初始化DS18B20
void Display(void);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Init_Timer0(void);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DelayUs2x(uchar t);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char t);                        //mS延时函数
void we(uchar z); //位选
void du(uchar z);   //段选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int temp;
        long tempM;
        bit negative;//负数标志
        uchar TempH,TempL,TempK;
        Init_Timer0();
        TempData[5]=0x39;                //显示C
        while(1)         //主循环
        {
                if(ReadTempFlag==1)//定时标志
                {
                        ReadTempFlag=0;
                        temp=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
                        if(temp&0x8000)
                        {
                                negative=1;                //负号标志
                                temp=~temp;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negative=0;        //正数

                        tempM=temp*0.0625*100;        //换算为10进制温度值再放大100倍
                        TempH=tempM/100;                                //分解出整数值
                        TempL=tempM%100;                                //分解出小数值
                        TempL=(TempL+TempK)/2+0.5;//小数取两次平均值加四舍五入
                        TempK=TempL;

                        if(negative==1)
                                TempData[0]=0x40;//显示负号
                        else if(TempH/100==0)//小于100
                                TempData[0]=0;                                                                                        //百位消隐
                        else
                                TempData[0]=led[TempH/100];                         //显示百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
                                TempData[1]=0;                                                                                        //十位消隐
                        else
                                TempData[1]=led[(TempH%100)/10];                //显示十位温度
                        TempData[2]=led[(TempH%100)%10]|0x80;//显示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3]=led[TempL/10];                                //显示温度小数1位
                        TempData[4]=led[TempL%10];                                //显示温度小数2位

                }
        }
}
void we(uchar z) //位选
{
        P0=z;
        we27=1;
        we27=0;
}
void du(uchar z)   //段选
{
        P0=z;
        du26=1;
        du26=0;
}
/*------------------------------------------------
                                6位动态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6个数码管显示
{
        static uchar wei;
        switch(wei)
        {
                case 0:we(smgwei[wei]);du(TempData[wei]);break;
                case 1:we(smgwei[wei]);du(TempData[wei]);break;
                case 2:we(smgwei[wei]);du(TempData[wei]);break;
                case 3:we(smgwei[wei]);du(TempData[wei]);break;
                case 4:we(smgwei[wei]);du(TempData[wei]);break;
                case 5:we(smgwei[wei]);du(TempData[wei]);break;
        }
        wei++;
        wei%=6;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65536-2000)/256;              //给定初值
         TL0=(65536-2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       // 调用数码管扫描
        num++;
        if(num>=250)        //500ms
        {
                num=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
         2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s2x(uchar t)
{
        while(--t);
}
/*------------------------------------------------
        1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18b20初始化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dat=0;
        DS = 1;                    //DS复位
        DelayUs2x(5);   //稍做延时
        DS = 0;         //单片机将DS拉低
        DelayUs2x(2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Us2x(200);
        DS = 1;        //拉高总线
        DelayUs2x(5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at=DS;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Us2x(25);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 dat;
}

/*------------------------------------------------
                    读取一个字节
------------------------------------------------*/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S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S = 1; // 给脉冲信号
                if(DS)
                dat|=0x80;
                DelayUs2x(25);
        }
        return(dat);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i=8; i>0; i--)
        {
                DS = 0;
                DS = dat&0x01;
                DelayUs2x(25);
                DS = 1;
                dat>>=1;
        }
        DelayUs2x(25);
}

/*------------------------------------------------
                    读取温度
------------------------------------------------*/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0;
        uint b=0;
        u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1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t=a+b;
        return(t);
}

网友F:
如果是实际电路的话,DS18B20温度转换最少要93.57ms(9位),最多要750ms(12位),之后才能读取到正确的数据,protues仿真就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