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开发的DS1302万年历程序设计

楼主(2019-03-20):
这是一个上次写的基于STM32开发的万年历设计
/* 下载完程序后要把BOOT1拔掉在重新上电即可看到效果
        此程序最关键的是要做好io输入输出端口的配置,不能
        使用GPIO_Mode_Out_OD模式,此不是双向IO口 */

#include "public.h"
#define DATA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define rs (GPIO_Pin_1)
#define rw (GPIO_Pin_2)
#define e (GPIO_Pin_0)

#define io (GPIO_Pin_12)
#define ce (GPIO_Pin_13)
#define sck (GPIO_Pin_14)

u8 num[]="0123456789";
u8 time[7]={0x18, 0x19, 0x13, 0x01, 0x10, 0x06, 0x16};//秒分时日月周年
u8 w[7]={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写地址
u8 r[7]={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读地址
u8 miao,fen,shi,zhou,ri,yue,nian;
void GPIOINIT()          //端口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ATA|rs|rw|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把调试设置普通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ce|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OD;        //经过测试并不是双向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IOOUTINIT()   //io输出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OININT()         //io输入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RCCINIT() //系统初始化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如果不加这条语句程序显示就会出错,即没有打开端口复用功能的时钟配置
}
u8 readbusy()        //忙信号检测
{
        u8 f;
        GPIO_ResetBits(GPIOB,rs);
        GPIO_SetBits(GPIOB,rw);
        GPIO_SetBits(GPIOB,e);
        f=((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8000));
        delayms(10);
        GPIO_ResetBits(GPIOB,e);
        return f;
}
void lcdwrc(u8 c)
{
        while(readbusy());
        GPIO_ResetBits(GPIOB,rs);
        GPIO_ResetBits(GPIOB,rw);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c<<8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c)<<8)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

void lcdwrc4bit(long c)
{
        while(readbusy());
        GPIO_ResetBits(GPIOB,rs);
        GPIO_ResetBits(GPIOB,rw);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c<<8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c)<<8)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c<<12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c)<<12)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

void lcdwrd(long dat)
{
        while(readbusy());
        GPIO_SetBits(GPIOB,rs);
        GPIO_ResetBits(GPIOB,rw);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dat<<8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dat)<<8)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dat<<12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dat)<<12)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rs);
}
void lcdinit()
{
        delayms(15);
        lcdwrc4bit(0x32);
        delayms(5);
        lcdwrc4bit(0x28);
        delayms(5);
        lcdwrc4bit(0x08);
        delayms(5);
        lcdwrc4bit(0x01);
        delayms(5);
        lcdwrc4bit(0x06);
        delayms(5);
        lcdwrc4bit(0x0c);
        delayms(5);
}

void ds1302writebyte(u8 dat)   //单字节写
{
        u8 i,value;
        GPIO_ResetBits(GPIOA,sck);
        delayus(20);
        IOOUTINIT();
        for(i=0;i<8;i++)
        {
                value=dat&0x01;
                if(value)
                        GPIO_WriteBit(GPIOA,io,Bit_SET);
                else
                        GPIO_WriteBit(GPIOA,io,Bit_RESET);
                dat>>=1;
                GPIO_SetBits(GPIOA,sck);
                delayus(20);
                GPIO_ResetBits(GPIOA,sck);
                delayus(20);
        }
}
void ds1302writebytes(u8 add,u8 dat) //多字节写
{
        GPIO_ResetBits(GPIOA,ce);
        delayus(20);
        GPIO_SetBits(GPIOA,ce);
        delayus(20);
        ds1302writebyte(add);
        ds1302writebyte(dat);
        GPIO_ResetBits(GPIOA,ce);
        delayus(20);
}
u8 ds1302readbyte()         //单字节读
{
        u8 i,value;
        GPIO_ResetBits(GPIOA,sck);
        delayus(20);
        IOININT();
        for(i=0;i<8;i++)
        {
                value>>=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io)==1)
                {
                        value|=0x80;
                }
                GPIO_SetBits(GPIOA,sck);
                delayus(20);
                GPIO_ResetBits(GPIOA,sck);
                delayus(20);
        }
        return value;
}
u8 ds1302readbytes(u8 add)         //多字节读
{
        u8 temp;
        GPIO_ResetBits(GPIOA,ce);
        delayus(20);
        GPIO_SetBits(GPIOA,ce);
        delayus(20);
        ds1302writebyte(add);
        temp=ds1302readbyte();
        GPIO_ResetBits(GPIOA,ce);
        delayus(20);
        GPIO_ResetBits(GPIOA,io);
        delayus(20);
        GPIO_SetBits(GPIOA,io);         //释放IO
        delayus(20);
        return temp;
}
void settime()
{
        u8 i;
        ds1302writebytes(0x8e,0x00);
        for(i=0;i<7;i++)
        {
                ds1302writebytes(w[i],time[i]);
        }
        ds1302writebytes(0x8e,0x80);
}
void readtime()
{
        miao=ds1302readbytes(r[0]);
        fen=ds1302readbytes(r[1]);
        shi=ds1302readbytes(r[2]);
        zhou=ds1302readbytes(r[5]);
        ri=ds1302readbytes(r[3]);
        yue=ds1302readbytes(r[4]);
        nian=ds1302readbytes(r[6]);
}
void display()
{
        lcdwrc4bit(0x00+0x80);
        lcdwrd(num[shi/16]);
……………………

网友A(2020-06-27):
请问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