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热敏电阻、运放做的温度报警器的程序完整版!!!

楼主(2019-03-20):
哭了,单片机小渣渣对这个51程序很苦恼,有大神帮忙完善一下嘛?还有一些头文件写不出来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sbit  wr=P3^6;
sbit  rd=P3^7;
sbit  JRC=P3^1;
sbit  FM=P3^0;
uchardata led[4];
unsignedchar code 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1ms延时函数************/
delay(intt)
{
       int i,j;
       for(i=0;i<t;i++)
              for(j=0;j<50;j++)  ;
}
voidstart()
{
       wr=1;
       wr=0;
       wr=1;
}
/************************************************
LED数码管(显示)功能子函数
*************************************************/
voiddisplay(uint tvdata)
{
       uint k,temp;
       P2=0x00;
       k=tvdata%10;
       temp=tab[k];
       P2=temp;
       delay(1);
       P1=0x00;
       k=tvdata/10;
       temp=tab[k];
       P1=temp;
       delay(1);
}
/************主函数开始************/
voidmain()
{
  uchar k,wendu;
  uint advalue;
  while(1)
  {
             start();
        k=k;
        k=k;
              rd=0;
        advalue=P0;
        rd=1;
        k=k;
        k=k;
              advalue=advalue*(1.94);
              switch(advalue)
              {
                     case 448: d=18;break;
                     case 449: d=19;break;
                     case 450: d=20;break;
                     case 451: d=21;break;
                     case 452: d=22;break;
                     case 453: d=23;break;
                     case 454: d=24;break;
                     case 455: d=25;break;
                     case 456: d=26;break;
                     case 457: d=27;break;
                     case 458: d=28;break;
                     case 459: d=29;break;
                     case 460: d=30;break;
                     case 461: d=31;break;
                     case 462: d=32;break;
                     case 463: d=33;break;
                     case 464: d=34;break;
                     case 465: d=35;break;
                     case 466: d=36;break;
                     case 467: d=37;break;
                     case 468: d=38;break;
                     case 469: d=39;break;
                     case 470: d=40;break;
                     case 471: d=41;break;
                     case 472: d=42;break;
                     case 473: d=43;break;
                     case 474: d=44;break;
                     case 475: d=45;break;
                     case 476: d=46;break;
                     case 477: d=47;break;
                     case 478: d=48;break;
                     case 479: d=49;break;
                     case 480: d=50;break;
                     case 481: d=51;break;
                     case 482: d=52;break;
                     case 483: d=53;break;
                     case 484: d=54;break;
                     case 485: d=55;break;
                     case 486: d=56;break;
                     case 487: d=57;break;
                     case 488: d=58;break;
                     case 489: d=59;break;
                     case 490: d=60;break;
                     case 491: d=61;break;
                     case 492: d=62;break;
                     case 493: d=63;break;
                     case 494: d=64;break;
                     case 495: d=65;break;
                     case 496: d=66;break;
                     case 497: d=67;break;
                     case 498: d=68;break;
                     case 499: d=69;break;
                     case 500: d=70;break;
              }
              wendu=d;
        display(advalue);
              if(wendu<18)
              {
                     JRC=0;
                     FM=0;
              }
              if(wendu>70)
              {
                     FM=0;
              }
              delay(1);
  }
}

网友A:
你的电路上不是运放放大 是比较器用法,应该是达到设定的温度就输出低电平,单片机检测到低电平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