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详说垃圾的电热茶炉电热水壶改造及感想

楼主:
    新买的电热茶炉电热水壶(买家这样命名的,86元)有几个问题:
    1温度设定功能每次开机都从40℃起调,不能记忆上次设定的温度。机子在OFF待定几分钟后,自动关机(全无指示显示),再次开机时,原设定的温度,如90℃,不能记忆,还是从40℃开始调。
    2、“烧水”是一直烧的,不会停机,我家海拔1980m,气压806hpa,永远也烧不到100℃。这是最大的毛病。当今智能化的乱世,还要看着它手停,实在不爽,不能用,宾馆、酒店的简单小热水壶还能可靠的自停。
    3、其它毛病,见后。
    垃圾电热茶炉的外观及牌子见图。
    本次改造主要针对问题2。改造方案定为拆见电路板后,在温感接口处并联一个固定电阻,强行改变温度,假设实际温度90℃,让MCU测到为100℃,然后自动停火。实现这个功能后,可以保定每次烧开后自停,人不用操心。
断电状态(切记)测试测温电阻的值,记录如下:
85℃  ----------5.2kΩ
80℃  ----------6.2kΩ
40℃  ----------10kΩ
25℃  ----------11.7kΩ
无壶  ----------12.98kΩ
    上述温度为炉自已显示的值,不做校验,不做考虑,反正认为这个蠢货智能要加热到100值时才会停火。
    另外的问题,设定温度的方式,当温度降低约5℃后,再次加热。“烧水”时,100℃停,冷到90℃时再次烧,如果你烧上水,人开始做其它事情,想着待会儿,水凉到5060℃刚好,没门,这也是一个比较恶心的毛病。更不能烧上水,人就上班去了。如果100℃后不想再烧,需按“烧水”键,或者提壶让机子显示一次E1
    本次改造带来冷水时显示50℃的问题,但不影响使用,忽略了。
    总结,人工智能有很多时候不如狗的智能!这次改造是以“它很蠢,我骗它”为宗旨来完成的。我真厌烦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化这些词,虽然我也编程,也自制自动控制的东西。

1、拆开后的PCB正面,可见TEMP接线的头,死插头,不可拆下。

1、拆开后的PCB正面,可见TEMP接线的头,死插头,不可拆下。

2、PCB正面大图

2、PCB正面大图

3、PCB背面,什么芯片(反正已打磨),什么程序不用想了

3、PCB背面,什么芯片(反正已打磨),什么程序不用想了

4、已在TEMP接口处打3个孔,计划在此并联1个5k的精密可调(有多余没用的)

4、已在TEMP接口处打3个孔,计划在此并联1个5k的精密可调(有多余没用的)

5、抽支烟,据并联电阻公式,5k远远不行,焊一个100k的可调测试

5、抽支烟,据并联电阻公式,5k远远不行,焊一个100k的可调测试

6、加热测试并调整100k电阻

6、加热测试并调整100k电阻

7、确定水开时,显示100℃的电阻值。测试过程发现,提壶后同样显示温度,并启动加热(触点送高压)!!!

7、确定水开时,显示100℃的电阻值。测试过程发现,提壶后同样显示温度,并启动加热(触点送高压)!!!

8、问题严重,不能在PCB上加电阻,改在壶上加,测试电阻为42.1k。

8、问题严重,不能在PCB上加电阻,改在壶上加,测试电阻为42.1k。

A1、选个电阻,43k

A1、选个电阻,43k

A2、并联,剥石棉耐温线有点难

A2、并联,剥石棉耐温线有点难

A3、并好,热缩管保护

A3、并好,热缩管保护

A4、冷水温度51℃!预想到为提高,但高了很多,带来的这个问题不影响使用

A4、冷水温度51℃!预想到为提高,但高了很多,带来的这个问题不影响使用

A5、无壶时能正常显示错误E1,此图可见牌子

A5、无壶时能正常显示错误E1,此图可见牌子

B1、装机测试,水快开了

B1、装机测试,水快开了

B2、水开始沸腾

B2、水开始沸腾

B3、水已开

B3、水已开

B4、5、6秒后升到100值,停机

B4、5、6秒后升到100值,停机

网友A(2019-03-20):
没办法这货是认生了,,要是在低海拔地区就会少摊上这些事

网友B(2021-03-31):
楼主动手能力可以

网友C:
要海拔也考虑进去 ,那不是要加个气压检测

网友D:
呵呵~1890M水都烧不开

网友E:
高手!
我也改过类似的,加了PID, 精度0.25-0.5度  ,后来调试时那个线摸了手痒,连壶一块扔了,感觉这种线就是害人,吸到肺里就出不来

关键,里面还有个风扇吹,包括各种陶炉里的隔热层

网友F(2021-08-06):
引用 网友C:
要海拔也考虑进去 ,那不是要加个气压检测

直接加个高原判断不就好了吗,记录最高的温度,如3分钟都没办法超过记录的最高温度直接识别为高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加个高原判断不就好了吗,记录最高的温度,如3分钟都没办法超过记录的最高温度直接识别为高原

点赞必须的,哈哈哈哈,思路对

网友H(2022-03-19):
“直接加个高原判断不就好了吗,记录最高的温度,如3分钟都没办法超过记录的最高温度直接识别为高原”好主意。
产品设计和质量都没问题,我看是不错的。谁叫你躺着比别人跳的都高?

网友I(2024-08-14):
加个高原判断

网友J:
这种壶的开水停机温度是可以调节的  好像92-100度  各个按键也是随便定义   比如电源键 =1是电源开关  =2是水泵上水  =3是烧水等等

网友K(2024-12-10):
增加蒸汽判断,沸水,蒸汽判断,不用温度控制,就可以烧开自停了
普通烧水壶,用的就是沸水蒸汽停
温度控制,重复热泡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