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交通灯控制系统

楼主(2019-03-20):
进行动态显示的时候,数码管卡顿不连续,延时函数调了也没用。求解
void display(uint n)

              {uchar t;
                while(t!=15){

                              shi1=0;
                              P0=ddh[n%10];
                              delay(25);
                              ge1=0;shi1=1;
                              ge1=0;
                              P0=ddh[n/10];
                              delay(25);
                              ge1=1;shi1=0;
         t++;

       }t=0;}

网友A:
是不是软件调试的延时没有设置?

网友B:
void display(uint n)

              {uchar t;
                while(t!=15){

                              shi1=0;ge1=0;
                              P0=ddh[n%10];
                              ge1=0;shi1=1;
                              delay(25);
                              ge1=0;Shi=0;
                              P0=ddh[n/10]:
                              ge1=1;shi1=0;
                             delay(25);
         t++;

       }t=0;}改成这样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display(uint n)

              {uchar t;

好的,我先试试,谢谢

网友C:
改改延迟试试

网友D:
可能原因是你的延时函数延时时间太短,所以导致卡顿。如果你的延时程序没有问题,可以考虑是不是硬件接线不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