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ESP8266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9-03-20):
如果只希望使用8266来实现STA模式,且只用于传输数据,选择哪种具体型号的ESP8266比较好。如果有多种,可否简单的讲讲之间的区别,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那么多差异性。大同小异罢了。

听你要求,建议你用ESP-12S和ESP-07S.
12S是板载天线,07S是IPEX座子,自己接天线那种。程序都是一样的,AT指令或者内部开发。

网友A:
哪种都行的,比较简单而且很常用的就是:ESP-12S和ESP-07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