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运行就卡啦卡顿一下,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19-03-20):
问题如上,现在用脉冲200,通电就卡啦然后正常运转,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分享一下,因为步进电机运行速度不快想简单解决,求助

网友A:
电源功率,建议3A以上

网友B:
可能是上电之后复位状态时,单片机控制电机的IO引脚状态不合适所致;
复位期间的IO状态,一般是靠硬件电路来保证,比如加上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