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按钮控制继电器程序,无法读取地址,求大神支持

楼主(2019-03-20):
废话不说,直接上代码

我想做个,可以检测到按钮输入然后继电器输出的案列,但是目前无法读取地址,只能让Pin_13,Pin_14,Pin_15三个角继电器循环输出,请问下该怎么做检测按钮输入的?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void) /* */
{
   int i,j;
   for(i=2000;i>0;i--)
  for(j=2000;j>0;j--);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
   SystemInit();
  u8 ReadValue12;
   while(1)
{
   ReadValue12=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2 ); // ??PB.5
  if (ReadValue12=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 // ??PB.5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 ??PB.5
   delay();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4 ); // ??PB.5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4 );// ??PB.5
   delay();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 ); // ??PB.5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5 );// ??PB.5
   delay();
  }
}
}

楼主:
没有大神看到吗?

网友A:
不懂你的意思

楼主:
本人单片机小白,这是从网上找的程序实例,我手里的是STM32F103芯片,下载进去后确实可以看到13,14,15三个继电器动作,完全按照程序逻辑闪烁的,但是我想做个检测按钮输入的,然后在开始这段程序,让继电器动作应该怎么做??求大神详解

网友B:
if语句里面有错, 判断应用“==”, 因该你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单片机小白,这是从网上找的程序实例,我手里的是STM32F103芯片,下载进去后确实可以看到13,14,15三 ...

把if里的“=”换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语句里面有错, 判断应用“==”, 因该你的程序就可以了

改成== 之后我试了所有的引脚,都不能进入循环里面了 ,那这个读取引脚输入的格式对不对?

网友C:
12管脚配置为浮空输入明显不对

网友D:
1、if语句判断条件表达式不对。2、外部按键如何接,IO配置是不同的,像你这样配置外部电路就要有上拉或下拉,没有的话是不行的

网友E:
输入是没有模式的,你这是机械复制,完全没有理解gpio配置的内容。设置按键输入也需要不同的配置,与你的硬件电路图相关。你的为浮空输入,io口外接一个1K电阻到开关(开关并联电容0.1uf,因为你没有加延时消抖程序)然后到电源,再接一个3.3K电阻到地

网友D:
还有一点你的程序里没有打开A口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