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大神知道这是哪个STM32开发板吗?

楼主(2019-03-20):
额,今天从我学长哪里看到了这个,看完后我也想弄个这个玩玩,但我那位学长也忘了这是什么板子,所以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板子

网友A:
这个就必须要原理图了,或者你可以看电路板上的走线,至于CPU,上面有型号的

网友A:
一般开发板上都会有自己的logo,或者标识,或者你看CPU用的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