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热敏打印机驱动源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19-03-20):
STM32热敏打印机驱动 欢迎交流

#include "main.h"
u8 printf_flag=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zhifuma[20688];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ylj[15360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text_table[];
extern u8 buff[16];
extern u8 buff1[16];
extern u8 usart_buffer[6*2048];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delay_ms(1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 蜂鸣器初始化 */
        BEEP_Init();
        //FLASH初始化
        W25Q64_Init();
        //铁片初始化
        FM24C04BInit();
        /* 热敏打印机 初始化 */
        Print_Init();
        /* LCD 液晶显示 */
        LCD_Init();
        Key_init();         //        按键端口初始
        TIM3_Int_Init(1000,72);//定时1ms秒
        Uart5_init(19200);
        ZIKU_FLAG_pd();
        LCD_hz32(1,150,RED,"A");
        motror_off();
        BEEP=1;                                delay_ms(100);                                        BEEP=0;
        while(1)
        {
                                if(UART5->SR & (1<<4))
                                {
                                                        UART5->DR; printf("发送完成\r\n \r\n");
                                }
                                if(res_flag&&Paper_Conversion()==1)
                                {
                                        printf_word(usart_buffer);     res_flag=0;
                                }
                                if((KEY_Scan(1)==1||printf_flag==1)&&Paper_Conversion()==1)
                                {
                                                printf_word("AA易码通第三方有限公司");
                                                printf_word("1234567890qwertyuiopasdf");
                                                //printf_flag=1;
                                        //printf_picture(gImage_zhifuma);

                                }

                                if(KEY_Scan(1)==2||Paper_Conversion()==0)
                                {
                                                        printf_flag=0;
                                                        heat_off();
                                                        motror_off();
                                                        TIM3->CR1=0;
                                }
                                if(KEY_Scan(1)==3&&Paper_Conversion() == 1)
                                {
                                                TIM3->CR1=1;
                                                BEEP=1;
                                                delay_ms(100);
                                                BEEP=0;
                                }

                        }
}

编译提示缺少zifuma.o,求大神指导
报错文件:

网友A(2019-06-03):
可以打印照片吧,支持什么打印机机芯呢

网友B:
学习,支持什么打印机机芯呢

网友C(2019-11-07):
楼主可否分享下图片要怎么打印?

网友D(2020-12-14):
非常棒 谢谢 下载研究一下

网友E(2021-01-22):
缺少文件

网友F(2022-01-22):
是一个图片数据

网友F:
是一个打印位图的数据文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印照片吧,支持什么打印机机芯呢

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