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的字与字之间会有白色空格,怎么消除?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吗

楼主(2019-03-20):
LCD1602显示的时候字体与字体之间会有白色空格,各位大神怎么消除好。

网友A:
这得看看你的代码才知道.

网友B:
显示字符的位置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C:
是显示的地址问题,你编程需要给正确的地址

网友D:
输入的字符有问题吧

网友E:
输入的字符显示不出来

网友F(2019-05-3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G:
字符格式错了吧

网友H:
是地址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I:
确定是程序的问题,显示的地址定位错误,改一下程序就行.

网友J:
这样子的显示可能是你打了中文,你可以看看你的程序打了中文没有

网友K:
这肯能不是1602的问题,程序

网友L:
要看程序才知道啊,应该是代码出现了问题

网友M:
一看就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