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P2Y1010AU0F进行pm2.5测量,如何接线?

楼主(2019-03-20):
stm32 使用GP2Y1010AU0F pm2.5测量 接线不太会,有大神可以讲一下吗  最好详细一点  图是arduino的图

网友A(2022-03-19):
老哥最后怎么连的?我现在也用STM32+pm2.5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最后怎么连的?我现在也用STM32+pm2.5传感器

b站上面有连线的视频 手把手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