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信号控制开关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9-03-20):
解说下,单片机mcu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进而继电器吸合,还是为低电平时 三级管导通?信号为高或低时,压降为0.3V的二极管上 是否都有电流流过?(小白一个,勿喷)

网友A:
单片机mcu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进而继电器吸合,信号为高或低时,压降为0.3V的二极管上 都有电流流过.

网友B:
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C:
为什么要怎么接呢,这样用会有电流流入io口,长期用有风险,应该把R1和二极管去掉,io口接R2直接驱动三极管不好吗?简单又好用。

网友D:
你千万别按你图接,你那个二极管标0.3V压降的画反,24V为什么接三极管基极?查看资料再动手,图问题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怎么接呢,这样用会有电流流入io口,长期用有风险,应该把R1和二极管去掉,io口接R2直接驱动三极管 ...

你说的是这种吧?哈哈。直接有直接的好处,不直接有不直接的原因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千万别按你图接,你那个二极管标0.3V压降的画反,24V为什么接三极管基极?查看资料再动手,图问题大大!

没反哦

网友E:
这样的设计,基本上不懂三极管开关电路。这种电路,应该尽早放弃。
建议首先学学基本的三极管电路,或者从网上找个类似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