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算器+Proteus仿真+PCB文件设计

楼主(2019-03-20):
Altium Designer画的单片机计算器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计算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i 3.141596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busy=P0^7;
char i,j,flag,fuhao,y,r,z;
char s[30];
unchar num,temp;
long  a,b,c;
unchar code table[]={7,8,9,0,//内部运算用
                                         4,5,6,0,
                                         1,2,3,0,
                                         0,0,0,0,
                                         0,0,0,0,
                                         0,0,0,0,
                                         0,0,0,0};
unchar code table1[]={7,8,9,0x2f-0x30,//显示用7,8,9,/,//后面加了0x30,所以这里减掉
                                          4,5,6,0x2a-0x30,//4,5,6,*
                                          1,2,3,0x2d-0x30,//1,2,3,-
                                        0x01-0x30,0,0x3d-0x30,0x2b-0x30,//ON/C,0,=,+
                                        0x22-0x30,0x5e-0x30,0x25-0x30,0x21-0x30,//"代表根号,^次方,%,!
                                        0x02-0x30,0x03-0x30,0x04-0x30,//2转10,10转2,10转16,16转10
                                        0x05-0x30,0x06-0x30,0x07-0x30,0x08-0x30};//sin,coa,tan,ln

void delay(unchar z)
{
        un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checkbusy()
{
        while(busy==1)//P0^7最高位为1为忙,0为闲
        {
                P0=0xff;
                rs=0;
                rw=1;
                en=0;//禁止读写
                delay(20);
                en=1;
        }
}

void write_com(unchar com)
{
        rs=0;
        rw=0;
        en=0;
        checkbusy();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e(unchar date)
{
        rs=1;
        rw=0;
        en=0;
        checkbusy();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
{
        write_com(0x38);//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0);
        write_com(0x0c);//开显示关光标和闪烁
        delay(50);
        write_com(0x06);//地址向后移
        delay(50);
        write_com(0x80);//光标初始地址
        write_com(0x01);//清屏
        delay(50);
        i=0;flag=0;//赋初值flag表示按符号键后的输入值,默认为没按之前的输入
        fuhao=0;a=0;b=0;c=0;

}
void lcd_clean()//清屏
{
        write_com(0x01);
        delay(20);
}
void keyscan()
{
        //**************P3口的键盘检测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0; break;
                                                        case 0xde:num=1; break;
                                                        case 0xbe:num=2; break;
                                                        case 0x7e:num=3; break;
                                                }
                                }
                        while(P3!=0xfe);
                if(num==0||num==1||num==2)
                 {
                        if(flag==0)
                                a=a*10+table[num];//a是在没按符号键之前输入的值
                        if(flag==1)
                                b=b*10+table[num];//b是按符号键后输入的值
                 }
                 if(num==3)//"/"除键
                        {
                                flag=1;
                                fuhao=4;//"/"
                        }
                i=table1[num];//显示的值
                write_date(0x30+i);//十六进制表示的ASC码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7; break;
                                                }
                                }
                        while(P3!=0xfd);
                        if(num==4||num==5||num==6)
                                {
                                        if(flag==0)
                                                a=a*10+table[num];
                                        else
                                                b=b*10+table[num];
                                }
                if(num==7)//"*"乘
                                {
                                        flag=1;
                                        fuhao=3;
                                }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8; break;
                                                        case 0xdb:num=9; break;
                                                        case 0xbb:num=10; break;
                                                        case 0x7b:num=11; break;
                                                }
                                }
                while(P3!=0xfb);
                        if(num==8||num==9||num==10)
                          {
                                if(flag==0)
                                        {a=a*10+table[num];}
                                else
                                        {b=b*10+table[num];}
                          }
                        if(num==11)//"-"减
                           {
                                flag=1;
                                fuhao=2;
                           }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2; break;
                                                        case 0xd7:num=13; break;
                                                        case 0xb7:num=14; break;
                                                        case 0x77:num=15; break;

                                                }
                                }
                while(P3!=0xf7);//松手检测,没有松手则保持显示的状态
                  switch(num)
                           {
                                case 12:{
                                                        lcd_clean();
                                                         a=0;b=0;flag=0;
                                                        fuhao=0;
                                                } break;
                                case 13:{
                                                        if(flag==0)
                                                                {
                                                                        a=a*10;write_date(0x30);
                                                                }
                                                        else
                                                        {
                                                                b=b*10;
                                                                write_date(0x30);
                                                        }
                                                } break;
                                case 14:{//需要按"="的
                                                        if(fuhao==1)
                                                        {
                                                          write_com(0x80+0x0f);
                                                          lcd_clean();//重新定位后再清屏
                                                          write_com(0x04); i=0;
                                                                c=a+b;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write_date(0x3d);//写"="
                                                                        a=0;b=0;flag=0;fuhao=0;//清0
                                                        }
                                                else if(fuhao==2)
                                                                {
                                                                        write_com(0x80+0x0f);
                                                                        lcd_clean();
                                                                        write_com(0x04);
                                                                        if(a-b>0)
                                                                                c=a-b;
                                                                        else
                                                                                c=b-a;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if(a-b<0)
                                                                        write_date(0x2d);//"-"减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3)
                                                                {
                                                                  write_com(0x80+0x0f);
                                                                  lcd_clean();
                                                                  write_com(0x04);
                                                                  c=a*b;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4)
                                                        {
                                                                write_com(0x80+0x0f);
                                                                lcd_clean();
                                                                 write_com(0x04);
                                                                i=0;
                                                                c=(long)(((float)a/b)*1000);//化整后再加小数点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i++;
                                                                if(i==3)
                                                                write_date(0x2e);//加小数点"."
                                                                }
                                                                if(a/b<=0)
                                                                        write_date(0x30);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5)
                                                        {
                                                                write_com(0x80+0x0f);
                                                                lcd_clean();
                                                                 write_com(0x04);
                                                                c=(long)(pow((float)a,(float)1/b)*1000);
                                                                i=0;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i++;
                                                                                if(i==3)
                                                                                write_date(0x2e);
                                                                        }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6)
                                                        {
                                                                write_com(0x80+0x0f);
                                                                lcd_clean();
                                                                 write_com(0x04);
                                                                c=pow((float)a,(float)b);//c52内部的函数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7)
                                                        {
                                                                write_com(0x80+0x0f);
                                                                lcd_clean();
                                                                 write_com(0x04);
                                                                c=a%b;
                                                                if(c==0)
                                                                        write_date(0x30);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        break;
                        case 15:{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加
                                                flag=1;fuhao=1;
                                        } break;

                           }
                      }
//*********************P1口的键盘检测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6; break;
                                                        case 0xde:num=17; break;
                                                        case 0xbe:num=18; break;
                                                        case 0x7e:num=19; break;
                                                }
                                }
                while(P1!=0xfe);
                switch(num)
                   {
                        case 16:{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x开y次方
                                        flag=1;fuhao=5;
                                        } break;
                        case 17:{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x的y次方
                                                flag=1;fuhao=6;
                                        } break;
                        case 18:{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求余
                                                flag=1;fuhao=7;
                                        }  break;
                        case 19:{//单独出来不用按"="号得结果
                                                unsigned long int c_1;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
                                                fuhao=8;//"!"阶乘
                                                write_com(0x80+0x0f);
                                                lcd_clean();
                                                write_com(0x04);
                                                c_1=1;
                                                for(i=1;i<=a;i++)//a的最大值为12,13时已经超出了无符号长整型的范围无法计算
                                                c_1=c_1*i;
                                                while(c_1!=0)
                                                        {
                                                                write_date(0x30+c_1%10);
                                                                c_1=c_1/10;
                                                        }
                                                        write_date(0x3d);
                                                        a=0;fuhao=0;
                                        }  break;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20; break;
                                                        case 0xdd:num=21; break;
                                                        case 0xbd:num=22; break;
                                                        case 0x7d:num=23; break;
                                                }
                                }
                        while(P1!=0xfd);
                        switch(num)
                                {
                                                case 20:{
                                                                 write_com(0x80+0x0f);
                                                                lcd_clean();
                                                                write_com(0x04);
                                                                j=0;i=0;c=0;fuhao=9;//2进制转10进制
                                                                while(a!=0)
                                                                {
                                                                        r=a%10;
                                                                        s[i++]=r;
                                                                        a=a/10;
                                                                }
                                                                for(j=i-1;j>=0;j--)
                                                                        {
                                                                                c=c*2+s[j];
                                                                        }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write_date(0x3d);
                                                                c=0;a=0;fuhao=0;
                                                        } break;
                                        case 21:{
                                                                write_com(0x80+0x0f);
                                                                lcd_clean();
                                                                write_com(0x04);
                                                                i=0; fuhao=10;//10进制转2进制
                                                                while(a!=0)
                                                                        {
                                                                                r=a%2;
                                                                                write_date(0x30+r);
                                                                                y=a/2;
                                                                                a=y;
                                                                        }
                                                                                write_date(0x3d);
                                                                                a=0;fuhao=0;
                                                        } break;
                                        case 22:{
                                                                write_com(0x80+0x0f);
                                                                lcd_clean();
                                                                write_com(0x04);
                                                                fuhao=11;//10进制转16进制
                                                                while(a!=0)
                                                                {
                                                                        r=a%16;//循环求余
                                                                        if(r>=0&&r<=9)//一位一位输出
                                                                        write_date(0x30+r);
                                                                        if(r>=10&&r<=15)
                                                                        write_date(0x57+r);
                                                                        y=a/16;
                                                                        a=y;
                                                                }
                                                                write_date(0x78);
                                                                write_date(0x30);
                                                                write_date(0x3d);
                                                                a=0;fuhao=0;
                                                        } break;
                                        case 23:{
                                                                write_com(0x80+0x0f);
                                                                lcd_clean();
                                                                write_com(0x04);
                                                                j=0;i=0;c=0;fuhao=12;//2进制转16进制
                                                                while(a!=0)
                                                                {
                                                                        r=a%10;
                                                                        s[i++]=r;
                                                                        a=a/10;
                                                                }
                                                                for(j=i-1;j>=0;j--)//2进制先转为10进制
                                                                        {
                                                                                c=c*2+s[j];
                                                                        }
                                                                while(c!=0)
                                                                {
                                                                        r=c%16;
                                                                        if(r>=0&&r<=9)
                                                                        write_date(0x30+r);//得到的10进制再转为16进制
                                                                        if(r>=10&&r<=15)
                                                                        write_date(0x57+r);
                                                                        y=c/16;
                                                                        c=y;
                                                                }
                                                                write_date(0x78);
                                                                write_date(0x30);
                                                                write_date(0x3d);
                                                                a=0;c=0;fuhao=0;
                                                        } break;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24; break;
                                                        case 0xdb:num=25; break;
                                                        case 0xbb:num=26; break;
                                                        case 0x7b:num=27; break;
                                                }
                                }
                while(P1!=0xfb);
                switch(num)
                        {
                                case 24:{
                                                        write_date(0x53);
                                                        write_date(0x69);
                                                        write_date(0x6e);
                                                        write_com(0x80+0x0f);
                                                        lcd_clean();
                                                        write_com(0x04);
                                                        fuhao=13;i=0;//sin
                                                        if(a>=0&&a<=360)
                                                                {
                                                                        c=(long)((sin((float)a*Pi/180))*1000);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i++;
                                                                                        if(i==3)
                                                                                                write_date(0x2e);
                                                                                }
                                                                                write_date(0x30);
                                                                                write_date(0x3d);
                                                                                i=0;fuhao=0;a=0;c=0;
                                                                }
                                                } break;
                                case 25:{
                                                        write_date(0x43);
                                                        write_date(0x6f);
                                                        write_date(0x73);
                                                        write_com(0x80+0x0f);
                                                        lcd_clean();
                                                        write_com(0x04);
                                                        fuhao=14;i=0;//cos
                                                        if(a>=0&&a<=360)
                                                                {
                                                                        c=(long)((cos((float)a*Pi/180))*1000);
……………………

网友A:
打开看了,仿真有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