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a单电源功放电路图

楼主(2019-03-20):
tda2030a,单电源功放

tda2030a单声道单电源功放

tda2030a单声道单电源功放

网友A(2019-04-22):
2030单电源 声音效果怎么样  没试过 。 这图上的是双电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30单电源 声音效果怎么样  没试过 。 这图上的是双电源吧

实测2030单电源的声音效果没有双电源的好,上图明显是双电源呀,不知道标题怎么会是双电源,应该是单声道还差不多

网友C:
见过TDA2030的单电源电路,并实作过,失败。 图上的不是单电源电路,VCC是正电,VSS是负电压,GND是0电位,发贴都请注意!admin也关注一下这种狗肉羊头。另外电压范围也没有注明!

网友D(2019-06-08):
我也做过,失败了,声音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