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之的数据可以用什么无线模块传输

楼主(2019-03-20):
两个单片机都有接收和发送数据,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无线发送模块呢???模块最好是wifi的

网友A:
wifi esp8266
比较常见的是nrf2401

网友B:
搜索引擎 搜搜看

网友C:
我用得比较熟的是蓝牙

网友D:
串口模块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 esp8266
比较常见的是nrf2401

那请问一下无线模块如何与单片机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得比较熟的是蓝牙

如果用于无线门铃的话   蓝牙的好像不能穿越门和墙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有点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