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LCD12864显示取模的汉字?

楼主(2019-03-20):
我用的带字库的LCD12864,想显示取模的汉字,现象是一行四个汉字,有两行~哪位可以教我一下,有程序更好

网友A:
下面的是显示图片的程序你改一下就能显示文字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2;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wela    =  P2^6;
sbit dula    =  P2^7;

/********************************************************************/
unsigned char code LMA1[]=                //图片代码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D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void beep();
void  dataconv();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检查LCD忙状态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LCD初始化设定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函数名称:Draw_LCD
功    能:在整个液晶屏幕上画图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LCD(const uchar *ptr)
{
    uchar i,j,k;
    wela=0;
        dula=0;    //        dula=0;
        lcd_w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i = 0x80;
        for(j = 0;j < 32;j++)
        {
        lcd_wcmd(i++);
        lcd_wcmd(0x80);
                  for(k = 0;k < 16;k++)
                  {
                      lcd_wdat(*ptr++);
                  }
        }
        i = 0x80;
        for(j = 0;j < 32;j++)
        {
            lcd_wcmd(i++);
        lcd_wcmd(0x88);
                  for(k = 0;k < 16;k++)
                  {
                       lcd_wdat(*ptr++);
                   }
        }
    lcd_wcmd(0x36);        //打开绘图显示
        lcd_w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
主程序
*******************************************************************/
main()
{
                wela=0;
                dula=0;
                lcd_init();                //初始化LCD
                   Draw_LCD(LMA1);        //显示Draw_PM的图片
                while(1);
}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dpj-94761-1.html去这个帖子学习一下,代码,字库都有

网友C(2020-02-21):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是显示图片的程序你改一下就能显示文字了:

#include

好资料,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