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2单片机P0口接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19-03-20):
用的stc89c52,P0接了5个一位共阳数码管,想问下这种情况实际焊接中需要接上拉电阻或者限流电阻吗?如果接的话要接多大的呢?谢谢

网友A:
单片机的拉电流能力弱, 需要接上拉电阻, 推荐4.7K左右.

网友B:
需要接上拉电阻,上拉电阻一般都是选择4.7K左右,因为单片机里面的IO口都是相当于一个三极管,三极管的集电极都是要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C:
电阻是一定要的,上拉或者限流都行
如果你在怎么在乎亮度的话,阻值要求并不严格的,从3K到10K,有哪个就用哪个,觉得亮度不够再减小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