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原理图更改封装怎么更新到PCB?点Update PCB document ***.pcbDoc

楼主(2019-03-21):
如题我在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为器件重新改了封装,点Update PCB document ***.pcbDoc后,pcb并没有更新封装,只有把这个器件删掉,点Update PCB document ***
才会更新封装,或者我在pcb封装库找到这个器件,右键Update PCB with 这个器件才行

网友A:
是这样的吧,可以把封装另起个名字,点Update PCB document ***.pcbDoc,就可以更新为新的了;
因为名字相同,软件就认为是一样的,同时PCB里面已经有这个封装,就不会重新从库里重新导入。

网友B:
放原理图时顺带选封装了,过后选也没问题就是有点小麻烦

网友C:
我的经验是, 确认原理图中封装确实是变更了,(我犯得错误时经常没保存上), 然后删除PCB中的那个零件, 然后Update f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吧,可以把封装另起个名字,点Update PCB document ***.pcbDoc,就可以更新为新的了;
因为名字相 ...

谢谢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经验是, 确认原理图中封装确实是变更了,(我犯得错误时经常没保存上), 然后删除PCB中的那个零件, 然后Up ...

和你差不多

网友D(2019-08-29):
这个是正解

网友E:
pcb封装库更新,名字一样位置才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