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按键显示程序逻辑问题

楼主(2019-03-21):
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 x=10    按键按下一次x-1,if(x<0)  x=0  可是当显示为0的时候再按下按键他就变成I5  I4  不是一直保持0

楼主:
有没有大神

网友A:
unsigned 是没有<0的,你直接if(x == 0)

楼主:
x==0也不行,到0再减一还是变成I5

网友A:
引用 楼主:
x==0也不行,到0再减一还是变成I5

你的if在哪里的,最好在x-1之前
你贴那段代码出来啊
这样盲猜很难猜啊

网友B:
不如在对X减一之前判断,比如:
if(x>0)
  x--;
当x=0时就不会再减了

网友C:
unsigned都是大于0的数

网友D:
unsigned char  是大于零的数,0再减的话又会变成正数。  进不去if(x<0)中的语句。  把unsigned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问题是非常明显是变量定义和取值的问题,既然定义了unsigned char x,则x=0~255,就不会有<0的情况,所以你的判断语句if(x<0)就不可能成立;如果你在x=0后再减1,或者x=255再加1,都会造成数据的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