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可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9-03-21):
at89c51可以代替stc89c52吗?或者还有什么型号可以实现其功能

网友A:
stc12系列 比51快十二倍,功能也强大很多。IO口都兼容。具体可以去STC官网下载一个数据手册

网友B:
如果仅是说性能,那么STC的都可以,只要关注管脚和IO口、内存够不够用就行了。
如果是实物替换,则还要看封装。
AT89C51性能与STC89C52相当,可以替换。

网友C:
arduino好用多  51会涉及到原来底层函数的一些东西,经常缺失一些头文件

网友D:
可以,程序头文件改一下

网友E:
可以代替的 不过AT的芯片需要专门的开发板,STC只需要个串口就可以了,至于芯片本身是完全兼容的。 AT89C51是一种带4K字节FLASH存储器,低电压、高性能CMOS 8位微处理器,俗称单片机。 STC89C51单片机学习板是一款基于8位单片机处理芯片STC89C52RC的系统。芯片内集成了通用8位中央处理器和ISP Flash存储单元,具有在系统可编程(ISP)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