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总线的功能是什么?除了AT24c02还能控制什么器件,能控制锁存器吗?

楼主(2019-03-21):
各位大佬能不能讲讲IIC总线的功能,IIC总线除了能控制AT24c02还能控制什么器件,能控制锁存器吗

网友A:
凡是按照IIC协议设计的器件都可以

网友B:
串行通讯只要通讯的双方协议好就可以了。IIC是串行通讯的一种方式。不是它能控制什么!而是通讯的双方有没有考虑有这种方式进行通讯。例如:
1、五线制:地线;发向对方:时钟、数据;接收对方:时钟、数据。
2、四线制:GND、CLK、TX、RX。
3、三线制:GND、TX、RX。
4、两线制:GND、DATA。
5、单线制:电源与数据共用。
还可以其它组合。
对于你:重要的是弄清楚IIC通讯的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C:
IIC总线不过是一种传输协议。所谓转输,就是把两样数字芯片内的数据进行倒腾,这个包括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单片机与其它器件之间、其它器件与单片机之间、其它器件之间的数据倒腾,不要想得多高端,它就是一个把数据送出去一个把数据接收进来,这就牵扯到如何送和如何收的问题,这个送收的方法,被称为协议(很奇怪的称呼)。
    至于“传输协议”之说,大概是申请了专利的“传输之办法”才能算,象单片机与锁存器之间的数据传输方法,就不能称为传输协议。
   使用不同的传输协议的器件之间,如果想传输数据,那是鸡同鸭讲。
   再重复一下,不管什么协议,它就是发收数据,能成功发送并成功接收的协议才是好协议,而不要管数据的内容,牢记这一点,才能较容易地学懂什么“传输协议”。

网友D:
IIC总线是一种近距离的通信协议, 常用于芯片间的通信, 除了楼主你提到的AT24C02, 还有很多采用II2通信接口的芯片/模块.具体的功能在百度上可以找到大把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