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可用在stc15f104e单片机,但104w没有t1定时器,如何修改?

楼主(2019-03-21):
这个可以用在stc15f104e上,但不能用在104w。104w没有t1定时器,请问怎么改?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fmq=P3^5;//定义P0.0口为蜂鸣器信号输出
uint z;          //用来控制音节
sbit key=P3^3;
sbit led=P3^4;
//uint code tone[8]={0xfc44,0xfcac,0xfd09,0xfd34,0xfd82,0xfdc8,0xfe06,0xfe22};//对应每个单

调的计数初值
uchar code keymode[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按键值,对应

//io:0,1,2,3,4,5,6,7
uint code tab[]= {
64021,64103,64260,64400,
64524,64580,64684,64777,
64820,64898,64698,65030,
65058,65110,65157,65178};

void zdkg()
{
          if(key==1)
        {
                P1=0xff;
                TR1=0;//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就关闭定时器中断
                fmq=1;//同时也关闭蜂鸣器
        }
        else          //否则就进入中断
        {
                TR1=1;
        }
}

void main()
{
        EA=1;//开总中断
        ET1=1;//定时器T1中断允许
        TMOD=0x10;//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
        TH1=(65536-500)/256;//定时器T1的高8位重新赋初值
        TL1=(65536-500)%256;//定时器T1的低8位重新赋初值
        P1=0xff;//先关所有LED灯

        while(1)
        {
                  key =1;
                led =1;
                   if(key==0)
        {
                z=tab[0]; //控制音节
                led=0;
        }

          zdkg();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fmq=~fmq; //每进入一次中断就取反一次,快速的进入退出中断,就会听到蜂鸣器发出的音调
        TH1=z/256;//定时器T1的高8位重新赋初值
        TL1=z%256;//定时器T1的低8位重新赋初值
}

网友A:
void Timer2Init()                //500微秒@12.000MHz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16位自动重载
        T2L = 0x0C;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AUXR &= 0xef;                //定时器2关闭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1=1;                                //定时器T1中断允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Timer2Init()                //500微秒@12.000MHz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16位自动重载

谢谢!看不懂,只会照着抄,呵呵!

网友A(2021-05-15):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不懂,只会照着抄,呵呵!

void Timer2Init()                //500微秒@12.000MHz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16位自动重载
        T2L = 0x0C;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AUXR &= 0xef;                //定时器2关闭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2=1;                                //定时器T2中断允许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id Timer2Init()                //500微秒@12.000MHz
{
        AUXR &= 0xFB;                //定 ...

请教老师为什么我用STC15的头文件 打开T2定时器  ET2=1  会出现编译错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师为什么我用STC15的头文件 打开T2定时器  ET2=1  会出现编译错误呢

改成这样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IE2       = 0xaf;               //中断使能寄存器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bit fmq=P3^5; //定义P0.0口为蜂鸣器信号输出
uint z;          //用来控制音节
sbit key=P3^3;
sbit led=P3^4;
//uint code tone[8]={0xfc44,0xfcac,0xfd09,0xfd34,0xfd82,0xfdc8,0xfe06,0xfe22};//对应每个单调的计数初值
uchar code keymode[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按键值,对应

//io:0,1,2,3,4,5,6,7
uint code tab[]= {
        64021,64103,64260,64400,
        64524,64580,64684,64777,
        64820,64898,64698,65030,
        65058,65110,65157,65178};

void zdkg()
{
        if(key==1)
        {
                P1=0xff;
                IE2 &= ~0x04;                   //若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可先关闭中断,此时系统会自动清除内部的中断标志

                //TR1=0;//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就关闭定时器中断
                fmq=1;//同时也关闭蜂鸣器
        }
        else          //否则就进入中断
        {
                //TR1=1;
            IE2 |= 0x04;                    //然后再开中断即可
        }
}

void main()
{
        P1M0 = 0x00;
    P1M1 = 0x00;

        EA=1;//开总中断
        //ET1=1;//定时器T1中断允许
    //AUXR |= 0x04;                   //定时器2为1T模式
    AUXR &= ~0x04;                  //定时器2为12T模式

        IE2 |= 0x04;                    //开定时器2中断
        //TMOD=0x10;//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

        T2H=(65536-500)/256;//定时器T1的高8位重新赋初值
        T2L=(65536-500)%256;//定时器T1的低8位重新赋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P1=0xff;//先关所有LED灯

        while(1)
        {
                key =1;
                led =1;
                if(key==0)
                {
                        z=tab[0]; //控制音节
                        led=0;
                }

                zdkg();

        }

}

void Time2(void) interrupt 12 using 1//
{
        fmq=~fmq; //每进入一次中断就取反一次,快速的进入退出中断,就会听到蜂鸣器发出的音调
        T2H=z/256;//定时器T2的高8位重新赋初值
        T2L=z%256;//定时器T2的低8位重新赋初值
}

楼主(2021-10-06):
引用 网友C:
改成这样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