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LCD1602的显示不稳定,第一排黑色方块

楼主(2019-03-21):
小弟是单片机小白,
我想问的是电子密码锁的显示问题的,最开始显示正常功能没问题的时候是这样的:

后断电或者把开关关掉后,过了挺久的时间重启之后显示就成这样子很多方块了
试过很多次这种情况,每次是过一会恢复正常,有时候过很久也不会恢复。
问题的重点是:过很久重启之后就会发生方块现象,发生方块现象的时候什么操作也无效,如果平时正常立即重启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想问下各位大神们,这是不是因为程序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情况,线路找人检查过了,没有异常,或者是因为供电电源的问题?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故障时屏幕显示方块与对比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时屏幕显示方块与对比度有关

可是我现在没有调节对比度,为什么会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显示黑块呢

网友B:
对比度调节器需要找到一个中间点

网友C:
需要在LCD电源端加滤波电路

网友D:
没有check busy

网友E:
你要先判忙

网友F(2020-05-04):
我加了检测忙,没有任何帮助,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