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220v交流转成12v 3A直流?

楼主(2019-03-21):
(无正文)

网友A:
通过变压器,如工频的,高频的,自耦的都行,变压器接入 220v 交流电压,次级输出接整流,滤波,稳压电路

网友B:
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稳压、开关电源、阻容降压整流稳压

网友C:
买个摄像头用的大电流开关电源就行。

网友D:
这个最好还是不要自己做,毕竟是3A,很难保证安全,淘宝上220VAC转12VDC电源很多,买一个用就好了。

网友E:
1、买一个变压器,把交流220变压成交流12。 2、买整流器,把交流12V整流为直流12V。 3、电源侧需要串接一个4欧姆电阻。 这时导线内经过的电流为3A。

网友F:
这个问题过于简单,翻翻书吧!

网友G:
问题有点范围太大。
1、看个人知识储备量,如果对开关电源比较熟悉可以自己设计,从选型开始做起,一直到做样板。
2、如果你对开关电源不了解有一定的电子知识储备,可以买一个硅钢片那种变压整理滤波稳压做一个。
3、如果以上两点都不满足,建议你淘宝买一个。
4、220V是属于高压范畴使用时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