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的多路数据采集系统下位机+LabVIEW下位机程序

楼主(2019-03-21):
包含程序源码,电路图

#include "../LPC177x_8x/LPC177x_8x.h"
#include "../LPC177x_8x/type.h"
#include "../ADC/adc.h"
#define BEEPON            (LPC_GPIO3->CLR = 1ul << 30)                  /* 蜂鸣器工作                   */
#define BEEPOFF           (LPC_GPIO3->SET = 1ul << 30)                  /* 蜂鸣器不工作                 */
#if ADC_DEBUG
#include "../UART/uart.h"
#endif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ADCValue[ADC_NUM];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ADCIntDone;

#if ADC_DEBUG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UART0Count;
extern volatile uint8_t UART0Buffer[BUFSIZE];
#endif

#if ADC_DEBUG
/*********************************************************************************************************
** 函数名称 :ConvertDigital
** 函数功能 :Convert Digital to ASCII
** 输入参数 : 字符
** 返回值   : ASCII字符
*********************************************************************************************************/
static uint8_t ConvertDigital ( uint8_t digit )
{
    static uint8_t hex[] = "0123456789ABCDEF";
    return hex[digit & 0xf];
}
#endif

/*********************************************************************************************************
** 函数名称:myDelay
** 函数描述:软件延时
** 输入参数:ulTime    延时大小
** 返回值  :无
*********************************************************************************************************/
//uint8_t tdata[5]={0x00,0x00,0x00,0x00,0x00};
uint8_t buf[7];
uint8_t sbuf,check;
void myDelay (uint32_t ulTime)
{
    uint32_t i = 0;

    while (ulTime--)
                {
        for (i = 0; i < 20000; i++);
    }
}
void usDelay (uint32_t ulTime)
{
    uint32_t i = 0;
    while (ulTime--)
                {
        for (i = 0; i < 20; i++);
    }
}
void DHT11_Rst(void)
{
        LPC_GPIO3->DIR |= 1<<25;        //SET OUTPUT
  LPC_GPIO3->CLR = 1ul << 25 ;         //拉低DQ
  myDelay(20);            //拉低至少18ms
  LPC_GPIO3->SET = 1ul << 25;        //DQ=1
        usDelay(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int8_t DHT11_Check(void)
{
        uint8_t retry=0;
        LPC_GPIO3->DIR &= ~(1 << 25);    //SET INPUT
  while (!(LPC_GPIO3->PIN & 1 << 25)&&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usDelay(1);
        }
        if(retry>=100)
                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LPC_GPIO3->PIN & 1 << 25)&&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usDelay(1);
        }
        if(retry>=100)
                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int8_t DHT11_Read_Bit(void)
{
        uint8_t retry=0;
        while((LPC_GPIO3->PIN & 1 << 25)&&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usDelay(1);
        }
        retry=0;
        while(!(LPC_GPIO3->PIN & 1 << 25)&&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usDelay(1);
        }
        usDelay(40);//等待40us
        if((LPC_GPIO3->PIN & 1 << 25))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int8_t DHT11_Read_Byte(void)
{
  uint8_t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int8_t DHT11_Read_Data(uint8_t *temp,uint8_t *humi)
{

        uint8_t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buf[5] = '\r';
                buf[6] = '\n';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int8_t DHT11_Init(void)
{
        LPC_GPIO3->DIR |= 1<<25;
        DHT11_Rst();
        return DHT11_Check();
}

/*********************************************************************************************************
** 函数名称 :main
** 函数描述 :查询方式采集ADC0的电压,短接ADC_IN和P0.23(JP20)、TXD0和P0.2、RXD0和P0.3,
**            由UART0发送采集到的数据,波特率9600。
** 输入参数 : 无
** 返回值   : 系统返回值
*********************************************************************************************************/

int main (void)
{   uint32_t i,VEL;
    uint32_t ADCSum = 0;
                uint8_t kk, temperature, humidity;
                uint8_t d1,d2,d3,d4;
    SystemInit();

#if ADC_DEBUG                                                         /* 如果定义了调试则编译串口初始化 */
    UARTInit(0, 9600);

#endif

    ADCInit1( ADC_CLK );                                               /* ADC初始化                      */

                DHT11_Init();
                LPC_GPIO3->DIR |= 1<<30;                                            /* 设置P3.30为输出              */
                LPC_GPIO3->SET |= 1<<30;          //beep
                LPC_GPIO3->DIR |= 1<<31;//led
                LPC_GPIO3->SET |= 1<<31;
    LPC_GPIO3->DIR |= 1<<25;//led
                LPC_GPIO3->SET |= 1<<25;

                LPC_GPIO0->DIR &= ~(1 << 12);                                       /* 设置P0.12为输入              */
        while(1)
    {
                                ADCInit1( ADC_CLK );
        for(i = 0; i < ADC_NUM; i++)
                                {
            ADC_Start(0);                                             /* 打开A/D转换                    */
            while(ADC_GetStat(0));                                    /* 等待转换完成                   */
            ADCValue[i]=ADCRead(0);                                   /* 读ADC通道0采集到的值           */
                                }
        ADCSum=0;
        for(i = 0; i < ADC_NUM; i++)
                                {
            ADCSum += ADCValue[i];
        }
        ADCSum /= ADC_NUM;                                            /* 取平均值                       */
        VEL=ADCSum*33*1000/40950/5*3.96+0.4;
                                d1=VEL/1000;
                                d2=VEL/100%10;
                                d3=VEL/10%10;
                                d4=VEL%10;
                                UART0Buffer[0] = 'A';
        UART0Buffer[1] = d1+'0';//ConvertDigital( (uint8_t)((ADCSum>>8)&0xF)); // 转换成ASCII码
        UART0Buffer[2] ='.';// ConvertDigital( (uint8_t)((ADCSum>>4)&0xF));
        UART0Buffer[3] = d2+'0';//ConvertDigital( (uint8_t)(ADCSum&0xF));
        UART0Buffer[4] = d3+'0';//
        UART0Buffer[5] = d4+'0';//
                                UART0Buffer[6] ='V';
                                UART0Buffer[7] ='1';
                                if(VEL>=2000)
                                {
                                          BEEPON;
                                                LPC_GPIO3->CLR = 1ul << 31;
                                                myDelay(100);
                                                LPC_GPIO3->SET |= 1<<31;
                                                myDelay(100);
                                }
                                else
                                        {
                                                BEEPOFF;
                                                LPC_GPIO3->SET |= 1<<31;
                                        }
        UARTSend( 0, (uint8_t *)UART0Buffer, 8);                      /* 通过串口0发送转换结果          */
                                myDelay(200); /* 200ms延时,方便观察            */
/////////////////////////////////////////////////////////////////////////////////////////////////////////////////
                                ADCInit2( ADC_CLK );
                                for(i = 0; i < ADC_NUM; i++)
                                {
            ADC_Start(1);                                             /* 打开A/D转换                    */
            while(ADC_GetStat(1));                                    /* 等待转换完成                   */
            ADCValue[i]=ADCRead(1);                                   /* 读ADC通道1采集到的值           */
        }
        ADCSum=0;
        for(i = 0; i < ADC_NUM; i++)
                                {
            ADCSum += ADCValue[i];
        }
        ADCSum /= ADC_NUM;                                            /* 取平均值                       */
        VEL=3300-ADCSum*33*1000/40950;
                                d1=VEL/1000;
                                d2=VEL/100%10;
                                d3=VEL/10%10;
                                d4=VEL%10;
        UART0Buffer[0] = d1+'0';//ConvertDigital( (uint8_t)((ADCSum>>8)&0xF)); // 转换成ASCII码
        UART0Buffer[1] ='.';// ConvertDigital( (uint8_t)((ADCSum>>4)&0xF));
        UART0Buffer[2] = d2+'0';//ConvertDigital( (uint8_t)(ADCSum&0xF));
        UART0Buffer[3] = d3+'0';//
        UART0Buffer[4] = d4+'0';//
                                UART0Buffer[5] ='V';
                                UART0Buffer[6] ='2';
                                if(VEL>=2000)
                                {
                                          BEEPON;
                                                LPC_GPIO3->CLR = 1ul << 31;
                                                myDelay(100);
                                                LPC_GPIO3->SET |= 1<<31;
                                                myDelay(100);
                                }
                                else
                                        {
                                                BEEPOFF;
                                                LPC_GPIO3->SET |= 1<<31;
                                        }
        UARTSend( 0, (uint8_t *)UART0Buffer, 7);                      /* 通过串口0发送转换结果          */
                                myDelay(200);                                                                                                   /* 200ms延时,方便观察            */
////////////////////////////////////////////////////////////////////////////
                //DHT11:8BIT湿度8bit湿度小数;8BIT温度8bit温度∈,8bit校验
                                        //        kk = ReadDHT11();
                                 //UART0Buffer[4] = '\r';
//         UART0Buffer[5] = '\n';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buf[0]+=0x30;
                                //buf[2]+=0x30;

                                //uint8_t data[5]={0x21,0x24-0x01};
                                        VEL=temperature*33*1000/256;
                                d2=VEL/100%10;
                                d3=VEL/10%10;
                                d4=VEL%10;
       // UART0Buffer[0] = d1+'0';//ConvertDigital( (uint8_t)((ADCSum>>8)&0xF)); // 转换成ASCII码
       // UART0Buffer[1] ='.';// ConvertDigital( (uint8_t)((ADCSum>>4)&0xF));
                                UART0Buffer[0] = d2+'0';//ConvertDigital( (uint8_t)(ADCSum&0xF));
        UART0Buffer[1] = d3+'0';//
                                UART0Buffer[2] ='.';
        UART0Buffer[3] = d4+'0';//
                                UART0Buffer[4] ='C';
                                if(VEL>=300)
                                {
                                          BEEPON;
                                                LPC_GPIO3->CLR = 1ul << 31;
                                                myDelay(100);
                                                LPC_GPIO3->SET |= 1<<31;
                                                myDelay(100);
                                }
                                else
                                        {
                                                BEEP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