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2+NRF24L01非常奇怪的情况,被我碰到了,求解

楼主(2019-03-21):
情况:

在discovery开发板及其它板(STM8L152C6)上用NRF24L01+模块与另一NRF24L01+模块通信带ACK PAYLOAD,一切程序正常。

下载到一块STM8L152+NRF24L01(注意,此处不带+),在下载程序时(启动调试时也正常)正常通信,但断电后再接上电源不能工作。调试显示,偶尔(不到1分钟,44秒和30秒交替,较有规律)收到有数据中断,但无数据读出。而发送方发送正常,无ACK PAYLOAD收到。

请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调试了2天了,没有结果。

网友A:
NRF24L01+和NRF24L01具有传输速率上的区别,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具体查查数据手册

楼主:
感谢。我又研究了一天,基本解决了。思路是把NRF24L01+和NRF24L01仔细看了一遍。其中后者不能用250K的速度之前已经知晓,又发现后者在写寄存器(DYNPD和FEATURE)时不同,修改后就好了。

此次关键是下载时正常,就没有往命令上去想,总是研究下载与正常运行的区别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