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芯片作为获取指定通道的A/D转换结果中用到的WavePlus();是什么用?

楼主(2019-03-21):
ADC0832芯片作为获取指定通道的A/D转换结果中用到的WavePlus();是什么用?
有没有WavePlus();这个函数?我上百度找不到这种函数。
RT,求解答

网友A:
这是运行一个不带参数的子函数语句,就像你写了一个延时函数
void Delay(void)
{
....
}
一样,你如果要调用它,就在程序中写
Delay();
语句,这个语句执行的就是上面的这个子函数,Delay是这个子函数的名称,就像WavePlus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运行一个不带参数的子函数语句,就像你写了一个延时函数
void Delay(void)
{

感谢回答

网友B: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TXD输出CLK)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