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364 bytes could not

楼主(2019-03-21):
STM32单片机KEIL编译出现下列提示是什么原因?是运行的内存不够还是程序的内存不够?

.\output\GD32E230C_EVAL.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in.o(.bss.hour).
.\output\GD32E230C_EVAL.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in.o(.bss.keys).
.\output\GD32E230C_EVAL.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in.o(.bss.mode).
.\output\GD32E230C_EVAL.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in.o(.bss.ch_spo2_valid).
.\output\GD32E230C_EVAL.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in.o(.bss.ch_hr_valid).
.\output\GD32E230C_EVAL.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364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36 error messages.
".\output\GD32E230C_EVAL.axf" - 36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5

楼主:
经过分析测试,是内存变量定义的太多,造成FLASH不够。我将代码中两个下标为150的数组变量修改为15,编译就通过了。

结贴

网友A:
我的天, 两个下标150的数组.......

网友B(2020-07-21):
将程序移植后,出现了以下问题
解决方法如图

报错情况

报错情况

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实际效果

实际效果

网友B:
移植程序后出现了一下问题
这是其中一种解决方法

报错情况

报错情况

点开 魔术棒 勾选

点开 魔术棒 勾选

实际效果

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