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用接近开关来代替普通的按钮,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2019-03-21):
求教,有没有大神了解接近开关的
今天的任务让画一块板子,芯片用的就是stc单片机,有个液晶屏,用接近开关来代替普通的按钮,这块板子做完之后有个外壳,没办法直接按下去,想用磁棒之类的隔着外壳触发,开关想立着焊在板子上,不是太高就行,有没有大神了解这样的接近开关啊?

网友A:
用霍尔开关?或者 干簧管?

网友B:
楼主,你的按钮动作有没有程序能学习下?

网友C:
不知道電容式按鈕能不能用到你的方案中.

网友D:
说明了就是用吸铁石或光电管

网友E:
要代替的普通按钮通过的电流有多大?
比较好的办法是使用干簧管。

网友F:
磁铁+干簧管

网友G:
用霍尔和加磁铁

网友H:
建议用霍尔或感应式接近开关接近距离小于4mm动作~~~而且不需消抖。

网友I:
搞个触摸开关

网友J:
可以用干簧管啊,然后用磁铁在外面靠磁性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