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无法打开已编译好的.hex文件,打开还是上一次的HEX?

楼主:
STC-ISP单片机下载软件无法打开已编译好的.hex文件。打开还是上一次已经打开过的文件。
STC-ISP 版本号:stc-isp-15xx-v6.86E
下载网址:http://www.stcmicro.com/rjxz.html

网友A(2019-03-21):
1、首先看你的程序编译是否没有出现错误?
2、是否设置生成Hex文件?
3、STC-ISP找到生成的Hex文件,打开,下载

网友B:
可能是没有设置生成Hex文件

网友C:
编译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生成新的hex文件,或者重新设置一个hex的路径,烧录的时候选择新的路径试试

网友D:
建议楼主 检查一下 是否正确编译了 有可能 程序都没有编译 有error

网友E:
编译成功,没有错误,也设置了生成.hex文件,可就是打不开

网友E:
已编译成功并设置生成.hex文件,没有错误,可就是打不开

网友E:
已编译成功没有错误,并设置生成.hex文件,可在STC-ISP打开程序文件就是打不开

网友F:
你确定是你准备打开的目录吗?你的工程是在这个目录中吗?你编译的结果是在这个目录中吗?

网友G:
有一种可能性, 楼主的Keil没有破解, 没有破解的Keil生成的Hex会有ROM大小限制(就是跳过一段地址), 所以从读取的文件上看起来全是0xff, 你把滚动条拉倒后面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有一种可能性, 楼主的Keil没有破解, 没有破解的Keil生成的Hex会有ROM大小限制(就是跳过一段地址), 所以从读 ...

谢谢ping264888 的指点,这个软件我是从下面的网址下载的没有激活也没有破解
已经卸载就不发滚动图片了

多谢啊!!!

网友H(2019-06-28):
引用 网友E:
已编译成功没有错误,并设置生成.hex文件,可在STC-ISP打开程序文件就是打不开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换一个其他文件可以下载,就是有的可以下有的下不了,程序是书上的因该没错,也生成hex文件了,就是一直提示请打开一个目标文件

网友I(2019-09-04):
我破了  但是打开工程文件后在下载  也是提示“请先打开一个目标文件””

网友J:
应该是路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