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用串口下载不了,ISP下载也不对的问题

楼主(2019-03-21):
昨天被人送了一批AT89C51系列单片机,我使用串口下载不了,使用ISP下载又迟迟不对,再次求助强悍的论坛!
下面是我测试时的状态,如有打扰,望大家见谅,问题总是不断,得一个一个解决才行!
总之就是一直显示“没有发现所需的USB设备!”,驱动也是安装好的!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软件识别不了现装的驱动,查看驱动是否与 USB 设备相配套

网友B:
嗯,这个问题要么是硬件问题(硬件坏的),要不就是软件问题(驱动不配套),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问题的化,或者就是和其他硬件的com口冲突,可以试着把电脑上的其他USB、COm口设备全拔掉

网友C:
C51没有ISP功能, 只能上编程器. 只有S系列的才有I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这个问题要么是硬件问题(硬件坏的),要不就是软件问题(驱动不配套),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问题的化,或 ...

好的,我按照您的想法试一下,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识别不了现装的驱动,查看驱动是否与 USB 设备相配套

老师,请问怎么判定驱动与USB设备相匹配呢?谢谢回复

网友A:
就是得用这款烧写软件提供的电路和驱动程序

网友D:
看看有没有装驱动,端口和芯片型号有没有选对,芯片是不是烧了

网友E(2020-01-19):
C51要用编程器读写的呀

网友F:
软件驱动和硬件芯片,两者都要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