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示波器开发程序

楼主(2019-03-21):
今年在做单片机项目,是一个基于labview的虚拟示波器,程序全部开源 可供大家下载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ouch_panel.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tft_lcd.h"
#include "back_light.h"
#include "oscilloscope.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wave_maker.h"

/*******************************************************************************
        函数名:main
        输  入:        void
        输  出:        int
        功  能:用户程序入口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
        TP_Configuration();                                           //触摸屏初始化
        USART_Configuration();                                   //串口初始化
        ButtonInit();                                                   //按键初始化
        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 / 1000);//滴答时钟配置,1MS进入中断一次

        OscilloscopeMain();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wave_maker.h"

//波形由PA4输出, PA4 用作 DAC_OUT1, DAC的参考电压 = 3.3V
//正弦波
const uint16_t g_Sine32[32] =
{
2047, 2447, 2831, 3185, 3498, 3750, 3939, 4056, 4095, 4056,
3939, 3750, 3495, 3185, 2831, 2447, 2047, 1647, 1263, 909,
599, 344, 155, 38, 0, 38, 155, 344, 599, 909, 1263, 1647
};
//方波
const uint16_t g_Square32[32]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4095
};
uint16_t g_Wave[32];

/*******************************************************************************
        函数名:WaveMakerInit
        输  入:void
        输  出:void
        功  能:初始化波形发生器。
                        配置PA4 为DAC_OUT1, 启用DMA2
*******************************************************************************/
void WaveMakerInit(void)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32; i++)
        {
                g_Wave[i] = g_Sine32[i] * 0.606;  //调整正弦波幅度
        }

        {
                //配置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6, ENABLE);
        }
        {
                //配置GPIO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配置PA4为DAC_OU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if 1
        {
                //配置TIM6
                TIM_PrescalerConfig(TIM6, 0, TIM_PSCReloadMode_Update);
                //决定DAC输出的采样频率 , x = 72000000 / 频率
                //TIM_SetAutoreload(TIM6, 562);           //562 输出1KHz的正弦波
                //TIM_SetAutoreload(TIM6, 22);           //22 输出100KHz的正弦波
                TIM_SetAutoreload(TIM6, 220);           //22 输出10KHz的正弦波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6, TIM_TRGOSource_Update); //更新事件被用作触发输出
        }
#else
        {
                //配置TIME2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1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更新事件被用作输出触发
        }
#endif

        {
                //配置DAC_1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6_TRGO;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2_TRGO;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

        for (i = 0; i < 32; i++)
        {
                g_Wave[i] = g_Sine32[i] * 0.606;//调整正弦波幅度
        }

        {
                //配置DMA2_3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AC_DHR12R1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g_Wav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Channel3, ENABLE);
        }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DMACmd(DAC_Channel_1, ENABLE);
        TIM_Cmd(TIM6,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

/************************************************************************
        函数名:SetWaveType
        输  入:波形
        输  出:void
        功  能:设置输出的波形
************************************************************************/
void SetWaveType(uint8_t _type)
{
        /*
                计算波形幅度。
                DAC寄存器最大值 4096 对应3.3V

                我们期望获得2V的幅度,系数 = 0.606
                4096 * 0.606 = 2482
        */
        TIM_Cmd(TIM6, DISABLE);
        switch(_type)
        {
                case SINE:            //正弦波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32; i++)
                                {
                                        g_Wave[i] = g_Sine32[i] * 0.606;//调整正弦波幅度
                                }

                        }
                        break;

                case SQUARE:        //方波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32; i++)
                                {
                                        g_Wave[i] = g_Square32[i] * 0.606;
                                }

                        }
                        break;
        }
    TIM_Cmd(TIM6, ENABLE);
}

网友A:
压缩包里面只有程序 没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