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驱动单刀双掷继电器的用法

楼主(2019-03-21):
单刀双掷继电器是由两个线圈组成的,负极是公共端,正极分别是控制端1、2,有什么办法用ULN2803驱动这个继电器吗

网友A:
是双线圈继电器吧,可以用D触发器控制2803的两个输入端,一键来回切换。

网友B:
给 ULN 2803 输入端加控制信号使继电器的线圈两端有电就吸合,失电就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双线圈继电器吧,可以用D触发器控制2803的两个输入端,一键来回切换。

但是2803的接线是驱动电源正极是公共端,这个双线圈继电器是要将电源正极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 ULN 2803 输入端加控制信号使继电器的线圈两端有电就吸合,失电就释放

但是2803的接线是驱动电源正极是公共端,这个双线圈继电器是要将电源正极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双线圈继电器吧,可以用D触发器控制2803的两个输入端,一键来回切换。

输入端用了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端用了单片机来控制

直接输出端控制两个三极管来驱动两个线圈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2803的接线是驱动电源正极是公共端,这个双线圈继电器是要将电源正极是分开的

双线圈用反向电源一样可以的,两控制点的闭合相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 ULN 2803 输入端加控制信号使继电器的线圈两端有电就吸合,失电就释放

双线圈失电不释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