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台电脑如何实现usb双向通讯

楼主(2019-03-21):
如图,我参考百度上的一个帖子,说这样连接可以实现两台电脑的全双工通讯,经过实际焊接,两台电脑分别打开串口助手,设置相同波特率等一系列参数。电脑1可向电脑2发送数据,但是电脑2无法向电脑1发送,待我把焊接的串口线再调换插入,这时电脑2可向电脑1发送数据,但是电脑1又不能向电脑2发送了。总结来说我遇到的问题是参照如图所示的连接仅仅实现了单工传输,帖子上说可以实现全双工,不知道是不是我的RS232usb转串口线是歪货。帖子网址: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37bce2beb6e4681002f3a20e.html
不知道有没有大哥大神做过类似的案例。

楼主:
我是想问有没有什么全双工的线能够实现两台电脑的信息互传

网友A:
如果只是要实现两台电脑间信息互传, 为什么不用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要实现两台电脑间信息互传, 为什么不用网络???

不是不是,我想串口通讯。因为要和一款成熟软件对接,需要发送和接收WITS协议的数据。

网友B:
USB转RS232用于二电脑间通讯,关键是连接,用三线就可,其中RX与TX是交叉相连,即:1RX--2TX,1TX--2RX, 1GND--2GND。

网友C:
没搞清楚:你是要要求两台电脑的USB 双向通讯,还是两台电脑的RS232双向通讯?  瞎胡问是没有人会解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清楚:你是要要求两台电脑的USB 双向通讯,还是两台电脑的RS232双向通讯?  瞎胡问是没有人会解答的。

两台电脑的RS232通讯,只不过我用的两根usb转RS232串口,TX和RX交叉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转RS232用于二电脑间通讯,关键是连接,用三线就可,其中RX与TX是交叉相连,即:1RX--2TX,1TX--2RX, 1 ...

就是这样连的,仅仅实现单向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连的,仅仅实现单向通讯

usb转rs232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转rs232用的是什么芯片?

应该是最便宜的HL-340

网友C:
可能一个USB转232应该是挂了!也许是没接触好?
交换两个USB转232,不就搞清楚了?

网友D:
这个我是没试过,接一个小交换机,两台机插上网线,就可以连了。

网友E:
你都互调了还是只能一台能发一台能接,多明显啊!一条线有问题。

网友F:

普通的USB数据线是无法连接两台电脑传输数据的,如果想进行两台电脑传输数据建议:
1、通过网线连接两台电脑,分别将两台电脑设置为同一个网段的IP地址。
2、在一台电脑上设置共享文件夹,把需要共享的数据放到这个文件夹里,然后在另一台电脑上访问这个共享文件夹,拷贝数据。

网友G:
很有可能是线的问题。可以分别将两个串口设备的TX和RX短接,测试下自发自收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