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控制c8051f330单片机下位机输出几伏电压?

楼主(2019-03-21):
上位机控制下位机输出几V电压是怎么控制的,我的上位机写好了,最高输出5v电压,但是下位机不会写,不知道命令编号怎么添加到程序里,求大佬告知,用的是c8051f330单片机芯片,max3232转换

网友A:
用pwm实现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太清楚,是上位机控制下位机的问题?还是输出几V电压的问题?按说上位机控制下位机,上下都是单片机,只要能够使用同一的通信协议就能够达成,一般会使用串行通信协议,两个单片机的Txd和Rxd交叉互联,而不需要使用电平转换芯片,即使两个芯片电压不同(3.3和5V)也能够做到。输出几V电压,就涉及数模DA转换的问题。如有问题,请尽量详细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太清楚,是上位机控制下位机的问题?还是输出几V电压的问题?按说上位机控制下位机,上下都是 ...

是上位机控制下位机的问题。就是串口通信协议,上位机写了输出多少伏电压的命令编号,怎么写程序让下位机收到命令编号做出应答。不知道怎么把命令编号写进下位机程序里,

网友C:
这是两个问题哦,上位机需要程序,下位机需要程序和控制电路。关键是:控制电路是咋样子的

网友B:
上位机和下位机串行通信程序基本相同,两机Txd和Rxd交叉相连,上位机发送串口数据,下位机收到后触发串口中断,读取数据;
使用上位机直接发送一个值(电压值),下位机收到后,通过DA数模转换芯片输出模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两个问题哦,上位机需要程序,下位机需要程序和控制电路。关键是:控制电路是咋样子的

我说的就是下位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