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这个运放电路,是AD1放大,完了AD0输出放大结果吗?

楼主(2019-03-21):
是AD1放大,完了AD0输出放大结果吗?能否详细讲解下这个电路,多谢

网友A:
大致工作原理
1、U3A没有做放大做了电压跟随,U2BA有放大,放大倍数是(R11+R9)/R9 ,按这个公式计算就可以,143倍左右,U4A1电压跟随。
2、U3A  R4做正反馈,整体构成一个抗干扰电路,也可以说是滤波电路。
3、U4A  C6做交流通路正反馈,直流通路没有做。和U3A作用类似。

网友B:
先不严谨的大概分析一下你这个电路:
这是一个带通放大电路
1:U3A是一个二阶高通滤波器,高过一定的频率的信号可以通过,截止频率是:1/(2*PI*R4*C8),PI是圆周率
2:U3BA是一个同相放大,增益是:1+R11/R9
3:U4A是一个低通二阶滤波器,截止频率超难计算,公式都没有给你
再严谨的分析一下:我不知道这个电路能干嘛?
看起来是一个带通电路,用的是单电源,但却没有虚拟地,两给放大之间也没有耦合电容
顺便问一下:为什么要把电路的地向天上画呢?我老感觉那是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工作原理
1、U3A没有做放大做了电压跟随,U2BA有放大,放大倍数是(R11+R9)/R9 ,按这个公式计算就可以 ...

谢谢回答哈,硬件的知识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严谨的大概分析一下你这个电路:
这是一个带通放大电路
1:U3A是一个二阶高通滤波器,高过一定的频率的 ...

好的,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