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温度表输入信号是非线性的该怎样处理?

楼主(2019-03-21):
温度传感器的电阻信号和电阻值不是线性的,怎样在程序中校正呢?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只能找曲线类似的方程计算。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查表的
像NTC也是一样的,先列出一个完整的温度对应的阻值表,然后再根据阻值找到对应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