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一个按键点亮和关闭单片机流水灯 求帮助

楼主(2019-03-21):
单片机新手,怎么用一个按键点亮和关闭流水灯?我只能设置按下亮松开又灭 师傅说要按下亮在按一下灭怎么实现啊?求帮忙

网友A:
前提是已经有并且可以正常运行的流水灯程序,把流水灯程序放在while(1){}循环中(应该已经在了),把while(1)中的判断条件“1”换成一个bit型变量,设置KEY按下时这个变量翻转就可以了

网友B:
按第一下  按一下 加一  看  是单数还是偶数

网友C: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GPIO_LED P2

sbit k1=P3^1;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bit f;
        f=0;
        GPIO_LED=0xfe;
        while(1)
        {
                if(k1==0)
                {
                        Delay10ms(1);
                        if(k1==0)
                        {
                                f=~f;
                            while((i<50)&&(k1==0))
                            {
                                    Delay10ms(1);
                                    i++;
                            }
                            i=0;
                        }
                }
                if (f==1)
                {
                        GPIO_LED=_crol_(GPIO_LED,1);
                        Delay10ms(30);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D:
设定一个状态位, 灯的亮灭受状态位控制, 检测到按键就翻转状态位.

网友E:
流水灯外加条件判断

网友F:
外加一个判断程序  例如 计数: 按一下+1  偶数亮 奇数不亮 这样就可以按一下亮 按一下灭  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include

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加一个判断程序  例如 计数: 按一下+1  偶数亮 奇数不亮 这样就可以按一下亮 按一下灭  循环

程序大概是怎么样的

网友G:
给一个  flag

网友H:
你用按键按下给一个标记啊  key——

网友I:
写一个流水函数,在主函数里如果按键按下执行流水灯否则关闭流水灯

网友J:
可以将流水灯控制变成反转,按一下反转一次

网友K:
你需要一个标志位,检测到按键按下就翻转一次

网友L:
设置一个外部中断,将控制流水灯的开关功能设置在中断函数中

网友M:
加一个while(1);

网友N:
找一本单片机的书,一般都会有教程的。

网友O:
按键中断

网友P:
加一个判断程序  用按键标记一下哦

楼主(2019-08-15):
引用 网友C:
#include
#include

谢谢大佬谢谢

网友Q:
可以用反转控制,按一下反转一次

网友R:
可以将按键连接的引脚设置成中断引脚,然后在中断函数中计中断次数,计数为单次时将等打开,计数为偶数次时将灯关闭

网友S:
你可以定义一个变量,按键一下变量加一,只需要看奇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