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单片机交通灯程序(带详细的C语言注释)

楼主(2019-03-21):
#include<reg51.h>             //单片机头文件声明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无符号数组,定义的数据要放在ROM里面

sbit sl=P2^7;
sbit sh=P2^6;
sbit xl=P2^2;
sbit xh=P2^3;
sbit zh=P2^5;
sbit zl=P2^0;
sbit yl=P2^4;
sbit yh=P2^1;

char count=20;             //定时时间取10ms,循环100次即为1s
unsigned char sxs=6;        //10秒上下,为上下绿灯亮时倒计数
unsigned char zys=6;        //10秒左右,为左右绿灯亮时倒计数
bit  flag=1;                  //方向标志,1->上下绿灯亮 0->zy

void delay(char x)            //延迟函数,通过for循环进行延时
{
   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if(flag==1)                   //如果方向标志为上下
    {
       P1=tab[sxs/10];
       P0=tab[sxs%10];

    }
   if(flag==0)                    //方向标志假如为左右
    {
        P1=tab[zys/10];
        P0=tab[zys%10];
    }
}

void lights()                     //小灯函数
{
   if(flag==1)                    //判断方向是否为上下
    {
       sl=xl=zh=yh=1;
                 sh=xh=zl=yl=0;
    }
   if(flag==0)                    //判断方向是否为左右
    {
       sl=xl=zh=yh=0;
                 sh=xh=zl=yl=1;
    }
}

initial()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为工作方式1
   TH0=15536/256;                  //在晶振频率12MHz下,赋初值
   TL0=15536%256;
   EA=1;                      //允许CPU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T0
   ET0=1;                     //允许定时器T0中断
}

main()                         //主函数
{
   initial();                    //调用初始化函数
   while(1)                    //无限循环,用于循环点亮小灯和显示数码管
    {
     display();                 //调用数码管显示函数
     lights();                  //调用小灯函数
    }
}

t0_int()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T0中断
{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count--;                    //计数器减1
   if(count==0)                //判断计数器是否计满100次
    {
     count=20;               //定时时间重新取值
     if(flag==1)                //假如方向标志时上下
      {
        sxs--;                //时间倒计时
        if(sxs==0)            //左数码管显示0
         {
          flag=0;              //方向标志取反,方向为左右
          sxs=8;            //右数码管取值
         }
      }
     if(flag==0)                //假如方向标志时左右
      {
        zys--;                //时间倒计时
        if(zys==0)            //右数码管显示0
         {
          flag=1;              //方向标志取反,方向为上下
          zys=6;            //左数码管取值
         }
      }
    }
}

网友A(2019-04-21):
不错,挺实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