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可调脉冲数反应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程序

楼主(2019-03-21):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WMOUT = P3^7;
sbit CHFWD = P3^6;

unsigned char HighRH = 0; //高电平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HighRL = 0; //高电平重载值的低字节
unsigned char LowRH = 0; //低电平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LowRL = 0; //低电平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Delay500ms();
void ConfigPWM(unsigned int fr, unsigned char dc);
void ClosePWM();
void Delay20ms();                //@6.000MHz
void DigDisplay();
unsigned int i;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int cou;
u8 code smgduan[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AUXR &= 0X7f;//12T
                                P3M1 &= 0x00;
                                P3M0 |= 0xc0;//强推挽
                                cou = 1260;
                                IT0 = 1;
                                EX0 = 1;
                                IT1 = 1;
                                EX1 = 1;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 (1){
ConfigPWM(15, 50); //频率 15Hz,占空比 50%
while(i <= 45){DigDisplay();};
i = 0;
ClosePWM();
ConfigPWM(20, 50); //频率 20Hz,占空比 50%
while(i <= 60){DigDisplay();};
i = 0;
ClosePWM();
ConfigPWM(36, 50); //频率 55Hz,占空比 50%
while(i <= cou){DigDisplay();};
i = 0;
ClosePWM(); //关闭 PWM
ConfigPWM(20, 50); //频率 20Hz,占空比 50%
while(i <= 60){DigDisplay();};
i = 0;
ClosePWM();
ConfigPWM(15, 50); //频率 15Hz,占空比50%
while(i <= 45){DigDisplay();};
i = 0;
ClosePWM(); //关闭 PWM,相当于占空比 100%
CHFWD = ~CHFWD;
Delay500ms();
}
}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gDisplay()
{
        u16 s;
        for(s=0;s<4;s++)
        {
                switch(s)
                {
                        case(0):
                                P2 = 0xfe;P0 = smgduan[0]; break;
                        case(1):
                                                                                                   P2 = 0xfd;P0 = smgduan[(cou/10)%10];  break;
                        case(2):
                                P2 = 0xfb;P0 = smgduan[(cou/100)%10];  break;
                        case(3):
                                P2 = 0xf7;P0 = smgduan[(cou/1000)];  break;
                }
                delay(3);
                P0=0xFF;
        }
}

void Delay27ms()                //@6.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
        j = 158;
        k = 14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0ms()                //@6.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2;
        j = 103;
        k = 57;
        PWMOUT = 0;
        do
        {
                do
                {        DigDisplay();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配置并启动 PWM,fr-频率,dc-占空比 */
void ConfigPWM(unsigned int fr, unsigned char dc){
unsigned int high, low;
unsigned long tmp;

tmp = (6000000/12) / fr; //计算一个周期所需的计数值
high = (tmp*dc) / 100; //计算高电平所需的计数值
low = tmp - high; //计算低电平所需的计数值
high = 65536 - high + 12; //计算高电平的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
low = 65536 - low + 12;//计算低电平的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

HighRH = (unsigned char)(high>>8); //高电平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HighRL = (unsigned char)high;
LowRH = (unsigned char)(low>>8); //低电平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LowRL = (unsigned char)low;

TMOD &= 0x0F; //清零 T1 的控制位
TMOD |= 0x10; //配置 T1 为模式 1
TH1 = HighRH; //加载 T1 重载值
TL1 = HighRL;
ET1 = 1; //使能 T1 中断
TR1 = 1; //启动 T1
PWMOUT = 1; //输出高电平
}
/* 关闭 PWM */
void ClosePWM(){
TR1 = 0; //停止定时器
ET1 = 0; //禁止中断
PWMOUT = 1; //输出高电平
}
void Add() interrupt 0
{
        EX0 = 0;
        Delay27ms();
        if(P3^2 == 0){
        cou = cou + 10;
        }
        //while(!P3^2);
        EX0 = 1;
}
void Sub() interrupt 2
{
        EX1 = 0;
        Delay27ms();
        if(P3^3 == 0){
        cou = cou - 10;
        }
        //while(!P3^3);
        EX1 = 1;
}
/* T0 中断服务函数,产生 PWM 输出 */
void InterruptTimer1() interrupt 3{
if (PWMOUT == 1){ //当前输出为高电平时,装载低电平值并输出低电平
TH1 = LowRH;
TL1 = LowRL;
i++;
PWMOUT = 0;
//DigDisplay();
}else{ //当前输出为低电平时,装载高电平值并输出高电平
TH1 = HighRH;
TL1 = HighRL;
PWMOUT = 1;
//Dig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