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信能发送一次数据,第二次失败,为什么?

楼主(2019-03-21):
1:我能发送一次数据  但是第二次发送不了为什么?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u8 a,b=0;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USART_IT_RXNE))!=RESET)//判断中断开始
{
  a=USART_ReceiveData(UART4);//接收数据
  do{
  gg[k]=a;
  k++;
  if(a==0x0d)  b=1; //判断数据是否以0x0d结束
  }while(b!=0);

  for(b=0;b<k;b++)
  {
   USART_SendData(UART4,gg[ b]);//发送数据
  }
  k=0;
}
}

楼主:
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读取数据后需要清除串行口中断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数据后需要清除串行口中断标志位

清除了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