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谁有LED的抗大电流冲击数据?

楼主(2019-03-21):
    简单220V电容降压电路点燃LED,开机瞬间很容易击穿LED。但是实验证明3毫米普亮绿色LED抗冲击电流能力明显好于5毫米高亮白光LED,请问有没有LED最大瞬时电流数据?

网友A:
你专门提怪问题,原因是你缺乏电工电子基础知识。LED耐受的最大瞬时电流,每个LED个体都不同,厂家给出的是参考值,最大电流是40mA,设计员只需根据此值设计电路,而不是你那个个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专门提怪问题,原因是你缺乏电工电子基础知识。LED耐受的最大瞬时电流,每个LED个体都不同,厂家给出的是 ...

市场常见的市电电容降压充电LED手电筒充电开机弄不好(跟开机时市电电压瞬时值有关)一接电LED全完蛋!这不是电容充电电流闹得吗?有的LED就不坏(例如3毫米绿LED),有的一开机必定击穿(5毫米白LED)!这和LED的抗冲击电流有关吧?

网友B:
拿不同材料,工艺或许还有不同质量的灯珠做对比有何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市场常见的市电电容降压充电LED手电筒充电开机弄不好(跟开机时市电电压瞬时值有关)一接电LED全完蛋!这 ...

那是LED材质不同,制作绿LED与白LED不是用一种半导体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专门提怪问题,原因是你缺乏电工电子基础知识。LED耐受的最大瞬时电流,每个LED个体都不同,厂家给出的是 ...

普及一下电子基础知识也不是坏事,我院充当这个反面教员^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