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四位数码管动态显示单片机程序,编译没问题,执行无效果

楼主(2019-03-21):
那位师傅,帮我看一下这个陈序。四位数码管动态显示,能编译不错,下载到单片机,不显示。错在那里?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0^0;
                                        sbit DT0=P1^0;
                                                sbit DT1=P1^1;

                                sbit DT2=P1^2;
                                        sbit DT3=P1^3;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4]={
                                        0xFF,0xFF,0xFF,0xFF,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cnt=0;
                                          unsigned long sec=0;
                                         LED=1;
                                          DT0=0;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TR0=1;
                                          while(1)
                                          {
                                            if(TF0==1)
                                                {
                                                TF0= 0;
                                                  TH0 = 0xFC;
                                                  TL0=0x67;
                                                  cnt++;
                                                  if(cnt>=1000)
                                                  {
                                                   cnt=0;
                                                   sec++;
                                                   LedBuff[0]=LedChar[sec%10];
                                                    LedBuff[1]=LedChar[sec/10%10];
                                                           LedBuff[2]=LedChar[sec/100%10];
                                                                  LedBuff[3]=LedChar[sec/1000%10];
                                                                  }

                                                if(i==0)
                                                {DT2=0;DT1=0;DT3=0;i++;P0=LedBuff[0];}
                                                else if(i==1)
                                                          {DT2=0;DT1=0;DT3=1;i++;P0=LedBuff[1];}
                                                else if(i==2)
                                                         {DT2=0;DT1=1;DT3=0;i++;P0=LedBuff[2];}
                                                else if(i==3)

                                                         {DT2=0;DT1=1;DT3=1;i++;P0=LedBuff[3];}
                                                  }

                                         }
                                        }

网友A:
会不会是接口不对

网友B:
硬件软件都可能有问题,提问不清,情况不明。

网友C:
编译没问题只是语法没问题,不代表逻辑没问题。P1.0就被你重复使用。改这样你试试。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0^0;
sbit LED=P3^0;
//sbit DT0=P1^0;
//sbit DT1=P1^1;
//sbit DT2=P1^2;
//sbit DT3=P1^3;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LedBuff[4];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cnt=0;
        unsigned int  sec=0,min;
//        LED=1;
//        DT0=0;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TF0=0;
        TR0=1;
        while(1)
        {
                if(TF0==1)
                {
                        TF0 = 0;
                        TH0 = 0xFC;
                        TL0 = 0x67;
                        if(cnt==0||cnt==500)
                                LED=~LED;//LED以1秒周期闪烁
                        cnt++;
                        if(cnt>=1000)
                        {
                                c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
                                }
                                LedBuff[0]=LedChar[min/10];
                                LedBuff[1]=LedChar[min%10]&0x7f;//加点
                                LedBuff[2]=LedChar[sec/10];
                                LedBuff[3]=LedChar[sec%10];
                        }
                        if(sec==0)//初始显示00.00
                        {
                                if(i==0)
                                {P1=0x01;P0=0xC0;i++;}
                                else if(i==1)
                                {P1=0x02;P0=0xC0&0x7f;i++;}//加点
                                else if(i==2)
                                {P1=0x04;P0=0xC0;i++;}
                                else if(i==3)
                                {P1=0x08;P0=0xC0;i=0;}
                        }
                        if(sec>0)//正常计时显示
                        {
                                if(i==0)
                                {P1=0x01;P0=LedBuff[i];i++;}
                                else if(i==1)
                                {P1=0x02;P0=LedBuff[i];i++;}
                                else if(i==2)
                                {P1=0x04;P0=LedBuff[i];i++;}
                                else if(i==3)
                                {P1=0x08;P0=LedBuff[i];i=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