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下面的单片机程序报错咋回事?

楼主(2019-03-21):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temp P3;
sfr P4=0xc0;
sbit p42=P4^2;
sbit p44=P4^4;
uchar code 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char wei[]={0,0,0,0,0,0,0,0};
uchar discom=0;
uint sec=50,min=59,hour=23,ms=0,t=0;
sfr AUXR=0x8e;
uchar value;
void keyscan();
void cls();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display();
void clock();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while(x--)
                for(i=0;i<12;i++);
}
void main()
{
        cls();
        Timer0Init();
        ET0=1;
        EA=1;
        while(1)
        {
                display();
                keyscan();
        }
}
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E;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B;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cls()
{
        P0=0X00;
        P2=(P2&0X1F|0XA0);
        P2&=0X1F;
        P0=0XFF;
        P2=(P2&0X1F|0X80);
        P2&=0X1F;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ms++;
        clock();

}
void display()
{
                wei[0]=hour/10;
                wei[1]=hour%10;
                wei[2]=10;
                wei[3]=min/10;
                wei[4]=min%10;
                wei[5]=10;
                wei[6]=sec/10;
                wei[7]=sec%10;

        P0=0XFF;
        P2=(P2&0X1F|0XC0);
        P2&=0X1F;

        P0=1<<discom;
        P2=(P2&0X1F|0XC0);
        P2&=0X1F;
        P0=duan[wei[discom]];
        P2=(P2&0X1F|0XE0);
        if(++discom==8)
        {
                discom=0;
        }
}
void clock()
{

        if(ms==10)
        {
                ms=0;
                t++;
                if(t==1000)
                {
                        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
void keyscan()
{
        temp=0x0f;p42=0;p44=0;
        if(temp!=0x0f)
                {
                        delay(2);
                        if(temp!=0x0f);
                        {
                                switch(temp)
                                {
                                case 0x0e:value=1;break;
                                case 0x0d:value=5;break;
                                case 0x0b:value=9;break;
                                case 0x07:value=13;break;
                                }
                                temp=0xf0;
                                p44=1;
                                p42=1;
                                if(p44==0){
                                        value+=0;while(p44==0);}
                                if(p42==0){
                                        value+=1;while(p42==0);}
                                if(temp==0xd0){
                                        value+=2;while(temp==0xb0);}
                                if(temp==0xe0){
                                        value+=3;while(temp==0xe0);}

                wei[1]=11;
                wei[2]=11;
                wei[3]=11;
                wei[4]=value/10;
                wei[5]=value%10;
                wei[6]=11;
                wei[7]=11;
                wei[8]=11;
                        }
                }
}

网友A:
可以应用调试

网友B:
用什么单片机,就要用对应的头文件。
错误在:#define temp P3;
这个定义语句后面不能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头文件不对,reg52.h是对基本型89*52的,没有“P4”端口的。

你用什么单片机,就要用对应的头文件 ...

这是IAP15F2K61S2芯片,加转接板的
P3^6,P3^7被P4^2,P4^4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误在第三行:#define temp P3;
这个定义语句后面不能加“;”,去掉就好了~

唉,破脑壳。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人常犯错误, #define后面加分号. 标记一下. 警示一下自己.

多谢多谢,刚出道,多多指教

网友E:
新人常犯错误, #define后面加分号. 标记一下. 警示一下自己.

网友C:
你用的头文件不对,reg52.h是对基本型89*52的,没有“P4”端口的。

你用什么单片机,就要用对应的头文件。

网友D:
错误在第三行:#define temp P3;
这个定义语句后面不能加“;”,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