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问题,为何这个led程序灯亮度不同?

楼主(2019-03-21):
为什么这个程序烧写出来,前两个程序的灯更暗,后面那个特别亮,这个是什么情况,求大神详解

网友A:
LED灯从不亮到最亮,是需要时间的。而你的程序只给了它们us级的时间,所以它们还没有亮起来又关了,当然亮度就很小啊。最后那个比较亮的原因是它亮的时间长一些,在执行while(1)的时间内都是亮的,所以就要亮一些。
要改的话,就是让每个P1=......语句后面,加上延时程序。

网友B:
程序上看一模一样的, 只能理解为电路差异吧.

网友C:
你这个程序虽然简单到极点,但从程序结构来说是不完整的。CPU进入main内执行3条指令的时间是一样的,但执行完3条指令后CPU将退出 main 程序,然后再次找到 main 程序入口,并再次执行main内3条指令。那么第3条指令的状态维持的时间明显比上两条指令时间长,所以视觉亮度高些。

网友D:
在while(1)循环中,你对三个不同的灯进行操作,但是前俩个灯都是没有维持亮的状态,就被下一句话给关掉,就会很暗,你只需要加个延时函数就可以

网友E:
可以写个while(1)循环然后把灯亮的程序放在while里面

网友F:
加个while(1)循环应该就好了

网友G:
输入的是一个接一个,要加在while(1)里

网友H:
放在while(1)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