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进行电机调速的

楼主:
最近拆了一个笔记本的散热架,它采用的是B772和电位器组成的电路进行调速,不模拟电路不熟,那位大师帮忙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原理和元件怎么计算;

网友A(2019-03-22):
调整R会改变Q1的偏置电流,进而改变电机电流,使得电机转速改变。

网友B:
确定 RV12 电位器阻值后就能计算出 RV12,R1,R3 这一支路的总阻值与 R2  在 Q1 晶体管 B 极上形成的分电压电流值,改变 RV12 电阻值相当于改变了三极管输出电流和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