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S485实现

楼主(2019-03-22):
#include "rs485.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isc.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f EN_USART2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u8 RS485_RX_BUF[64]; //接收缓冲区
u8 RS485_RX_CNT=0;

//串口1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
                res=USART_ReceiveData(USART2);//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RS485_RX_CNT<64)
                {
                        RS485_RX_BUF[RS485_RX_CNT]=res;
                        RS485_RX_CNT++;
                }
        }
}
#endif

void delay(u32 nTimer)
{   int k,j;
        for (k=0;k<nTimer;k++)
              for (j=0;j<100;j++);
}

//初始化串口
//bound 波特率
void RS485_Ini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PA4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PA2复用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PA3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复位串口2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2,DISABLE);//停止复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bound;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八位数据长度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ENABLE);  //使能串口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清除标志位

        #ifdef EN_USART2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USART2 NVIC配置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分组2 16个优先级,高两位抢占式,低两位响应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2_IRQn;  //使能串口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3;//子优先级3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开启中断

        #endif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默认为接收模式 ,即端口输出低电平

}

//RS485发送len个字节,其中buf为发送首地址,len为发送字节数(不要超过64个)
void RS485_Send_data(u8 *buf,u8 len)
{
        u8 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设置为发送模式
        for(t=0;t<len;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buf[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RESET);
        RS485_RX_CNT=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设置为接收模式

}

//RS485查询接受到的数据,其中buf为接收缓存首地址,len为读到的数据长度
void RS485_Receive_data(u8 *buf,u8 *len)
{
        u8 rxlen=RS485_RX_CNT;
        u8 i=0;
        *len=0;
        delay(5000);  //这里还要改???  //等待10ms,连续超过10ms没有接收到一个数据,就定义为接收结束
        if(rxlen==RS485_RX_CNT&&rxlen)
        {
                for(i=0;i<rxlen;i++)
                {
                buf[i]=RS485_RX_BUF[i];
                }
        }
        *len=RS485_RX_CNT;
        RS485_RX_CNT=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