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芯利用

楼主:
拆解 笔记 本电 芯,

网友A(2019-03-25):
没看明白怎么利用的?

网友B:
旧电芯拆下来基本上没有用了,就是不好了才拆的。

网友C:
电池可以用的,我拆了一个,电池非常好的!

网友D(2019-05-12):
没明白怎么利用的?求楼主说明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拆下旧电芯来用

网友F:
电池保护板应该没有用了,拆下电池就锁死了,电芯或许还能再用吧

网友G(2019-06-14):
旧的笔记本电池组拆解后的电池,每个都要进行测试,剔除失能的,就可以重新组合成电池组。

网友H:
至少电芯,外壳是DIY充电宝的好材料

网友I(2019-10-23):
可以做什么用呢?

网友J:
手上正好有一个HP G240的电芯,进来看下楼主是怎么变废为宝的。没想到只是拆解图。没详细说怎么利用。难道最后一张图就是?如果是电池坏了呢?电路板还是有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没明白怎么利用的?求楼主说明

可以用它自己做一个充电宝呀。只需要自己到某宝上买个充电宝外壳和升压稳压模块就好了。

网友L:
...没看懂耶

网友M(2019-11-25):
电池拆下来怎么都有用吧

网友N:
我是把拆下来的电芯放在收音机里用,可比干电池强多了

网友O(2019-12-26):
焊过好几个充电宝,3000mah的电池,用起来超给力。
可以做万用表外挂电池
可以做3v剃须刀的电池
其他电子产品的电源
用途超广,还超耐用

网友P:
哗!大红袍,准备怎么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旧电芯拆下来基本上没有用了,就是不好了才拆的。

18650,怎能说没用呢,现在的充电电池它是主流

网友R(2020-02-27):
买新的18650在焊回去,电池又满血复活了

网友S:
楼上的笔记本电池也能修复吗

网友T:
断电就锁定了

网友U(2020-04-25):
笔记本电芯是这样的呀,学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V(2020-08-11):
竟然是这样几个充电电池?

网友W:
这种一般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或者两个电芯不行了 其他的都是好的 而且质量很好 用电压表检测一下就OK了

网友X(2020-10-14):
笔记本电池我也拆过,电池还能用。

网友Y:
可以diy一个充电宝。只需要+外壳和升压稳压模块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