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杜邦线导致电压降低

楼主(2019-03-22):
我是用stc89c52rc的单片机接DM542驱动器来控制57步进电机。采用共阴极接法,即ENA不接,PUL-与DIR-串接GND,PUL+给脉冲,DIR给高电平正转,给低电平反转。程序如下,但是DIR+与p3^2用杜邦线连接时方向没有变化,一直是反转,检测发现只有0.6v,拔掉杜邦线后检测P3^2是5V,以为杜邦线有问题,但是将该杜邦线插入单片机5V的电源端又可以正转,检测电压5V。这是什么原因?求教大神?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UL=P3^1; //位定义DIR
sbit DIR=P3^2; //位定义ENA
void delay (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4;y>0;y--);
}

void main()
{
    DIR = 0;
//    delay(1000);
    while(1)
    {

        delay(10);
        PUL = 0;
        delay(10);
        PUL = 1;
        delay(10);
    }

}

网友A:
淘宝店家有的杜邦线质量太差,内部都铜线粉化了,两头暴露部分良好。

网友B:
不是杜邦线问题,你接法有问题,DM542输入信号是光耦隔离,驱动有效电流一般5~20ma,单片机IO拉电流很小,所以要把DIR+接VCC,DIR-接单片机IO口。
,

网友C:
可以在IO口接一个上拉电阻,应该是这样子的(小声bibi,我也不太懂)

网友D:
STC单片机须设置成强推挽输出才能成功输出大电流(即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杜邦线问题,你接法有问题,DM542输入信号是光耦隔离,驱动有效电流一般5~20ma,单片机IO拉电流很小,所 ...

对的,共阳极接法可以实现,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单片机须设置成强推挽输出才能成功输出大电流(即拉电流)

这块不太懂,不过采用共阳极接法是OK的,初步估计是电流小了